请问各位高手 kontronik 200A电调如何设置油门行程呢?

楼主(2015-08-06):
如题

             kontronik 200A电调如何设置油门行程呢?

                                                      谢谢!!!!!!!!!!!!!!!

网友A:
说明书上有哦,仔细看,搞错怕烧哦

网友B:
和Jive一样
只是不用插Jumper,改按按钮了。。
校准前,油门曲线0~100 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有哦,仔细看,搞错怕烧哦

木有说明书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Jive一样
只是不用插Jumper,改按按钮了。。
校准前,油门曲线0~100 线性

不会弄呀 求指导

网友:
楼主是土豪,鉴定完毕!网站上有说明书,学习吧!

网友:
官网上有,

楼主:
各位 问题已解决 多谢楼上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