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切糕 功放增程 EzUHF 433增程系统

楼主(2015-08-06):
先放几张图 吸引人气
今年6月从RC汽车入模到穿越机已2个月有余,但是心里一直有个结儿,就是买到后的433 EzUHF 433增程一直不会用,现交给挚爱资深模友小胖儿,也遇见2个问题无法解决,导致增程433和小旋风飞机一直静态,心里很酸。
现征求广大大神和模友解决问题,先万分感谢,再提出问题:
1.对频对不上,如何解决?
2.请问接收机ppm输出 插在哪里?
3.如购买或了解此增程433的伙伴,能否多普及一些相关知识,上面的按键都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如有对此款433增程了解并能详细告知操作步骤的模友,方便情况下留下QQ,直接咨询,将万分感谢!

网友A:
x9d可以加高频头吗?内置也有吧!

网友:
不懂绑定,

网友B:
楼主这摄影技术没得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摄影技术没得说啊…

晕 感谢
求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x9d可以加高频头吗?内置也有吧!

恩恩 好像有吧- -

网友:
穿越还用增程啊

网友:
控上的哪款大脚车我儿时时期也有一辆,美美的回忆啊!

网友:
首先链接电脑升级到1.52版本.然后选择vortex模式!然后开启遥控器!打开433功能关闭遥控器默认、然后关机!按住黑色按钮开机!然后按接收上的按钮就好了。

网友:
穿越用毛曾程?一个是距离近原装天线足够 另外一个433的滞后会严重影响手感。

网友:
你好,我也准备买vortex,和那款增程器,交流一下吧,网上似乎这机器很少。我最近也是头大。我微信1239633447,加一个一起聊聊吧

网友:
发射的软件版本和接受的必须一样

网友:
非常好对频

网友:
都是高大上的设备

网友:
小折叠机架不错。

网友C:
楼主我一直是在玩航模,最近又对车模感了兴趣,现在正在考虑是玩短卡还是穿越机,由于资金的问题只能二选一了,所以想请教一下你这两个哪种乐趣更多更值得玩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一直是在玩航模,最近又对车模感了兴趣,现在正在考虑是玩短卡还是穿越机,由于资金的问题只能二选一 ...

显然是穿越。车的快感低于穿越不是一两个层级。

网友:
好久没用了大概还记得。对频可以在软件里执行,也可以在tx端上把功率拨到low档,按bind上电,然后 接收机按bind 上电等待led变成慢呼吸式闪烁就好了..tx断电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