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定高和bb响

楼主(2015-08-06):
1.我给我的穿越250换上了naza lite,本指着它的气压计定高可以飞起来舒服点,但是飞机速度稍微快一点,掉高就特别厉害,和没气压计的飞控差不多,这正常吗?通过调节垂直感度可以解决掉高问题吗,哪怕是掉的不那么大也行。。。
2.我把bb响装在飞机上,设置单片电压3.7v,但是飞一会bb响就叫,但是把飞机降下来,他又不叫了,看下电压还有很多,换了几块
电池
都有这样的问题怎么破。。。

网友A:
没玩过naza 不过气压定高穿越中的确帮助不大,还是练自稳吧!

网友B:
BB响叫是因为电池在空中大功率地放电,电池的电压会比较低,降落后电池的电压因为没有大功率放电,电压因此会回升一点,这是正常的

网友C:
1不知道
2提示你 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