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航拍电池一般是用什么电池

楼主(2015-08-06):
现在无人机航拍上用的锂电池的全称为“锂聚合物电池”(Li-polymer,又称高分子锂电池),一般简称为锂电。海雷新能源无人机航拍聚合物电池具有能量密度高、更小型化、超薄化、轻量化,以及高安全性和低成本等多种明显优势,是一种新型电池。在形状上,锂聚合物电池具有超薄化特征,可以配合各种产品的需要,制作成任何形状与容量的电池,外包装为铝塑包装,有别于液态锂电的金属外壳,内部质量隐患可立即通过外包装变形而显示出来,比如鼓胀。
  下面就从电池的基本参数开始了解,以一块22.2V 10000mAh无人机航拍动力电池为例说明,它是由6片额定电压为3.7V、容量10000mAh锂电芯串联而成,即常说的6S1P。也有6S2P的电池,是由12片5000mAh的电池并联加串联组成的。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6S1P要比6S2P安全系数要高,因为1P要比2P的结构简单一倍,当然1P价格也要更高。
   航模用锂电中,单片电芯电压3.7 V是额定电压,是从平均工作电压获得。单片锂电芯的实际电压为2.75~4.2 V,锂电上标的电容量是4.2 V放电至2 .7 5 V所获得的电量。锂电必须保持在2.75~4.2V这个电压范围内使用。如电压低于2.75V则属于过度放电,锂电会膨胀,内部的化学液体会结晶,这些结晶有可能会刺穿内部结构层造成短路,甚至会让锂电电压变为零。充电时单片电压高于4.2V属于过度充电,内部化学反应过于激烈,锂电会鼓气膨胀,若继续充电会膨胀、燃烧。所以一定要用符合安全标准的正规充电器对电池进行充电,同时严禁对充电器进行私自改装,这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还要提示一点,切记——不能将航拍动力电池单片电芯电压用到2.75V,此时电池已不能提供给飞机有效电力进行飞行,为了安全飞行,可将单片报警电压设为3.6V,如达到这个电压,或接近此电压,飞手就要马上执行返航或降落动作,尽可能避免因电池电压不足导致炸机。
电池的放电能力是以倍数(C)来表示的,它的意思是说按照电池的标称容量最大可达到多大的放电电流。常见的航拍用电池有15C、20C、25C或者更高C数的电池。至于C数,简单地说,1C针对不同容量电池是不一样的。1C是指电池用1C的放电率放电可以持续工作1小时。例:10000mAh容量的电池持续工作1小时,那么平均电流是10000mAh,即10A,10A即是这个电池的1C。再如电池标有10000mAh 25C,那么最大放电电流是10A×25=250A,如果是15C,那么最大放电电流是10A×15=150A,从此可以看出飞机在进行大动态飞行的时候,C数越高电池就能根据动力消耗的瞬间提供更多电流支持,它的放电性能会更好,当然C数越高,电池价位也会升高。这里要注意的千万不要超过电池的放电C数进行放电,否则电池有可能会报废或燃烧爆炸。(消息来自www.haileienergy.com 专业航模电池无人机航拍电池定做厂家)

网友:
格氏电池 来  飞网航模

网友:
悦论坛长知识

网友:
长知识了,没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