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穿越FPV屏幕纯小白求助

楼主(2015-08-06):
小鸡鸡终于整完了,也慢慢的能飞了。赶脚有点重,整备700g了。用花牌2200mah能飞10分钟……BB响设置的3.7V叫唤就降落。图传用的欧姆威200mw,接收和屏幕还木有买。
现在就是在犹豫,是买一体带接收的屏幕,还是接收和屏幕分开买好呢?
一体屏幕我看也有好多种,那个鹰眼锐视的一体肿么样呢?
如果分开买,5.8G接收倒是好选择,但是7寸雪花屏我选择哪个品牌或者说型号更好呢?

纯小白先感谢各位大神解答了!!

网友:
鹰眼就不错了 等你练好了再上眼镜

网友:
多大的机子呢,700g都超过·330的重量了

网友:
还是一步到位的好,直接视频眼镜!我这有正好转让!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6651315

网友A:
什么配置我的3s2200才能飞7分钟才五百多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置我的3s2200才能飞7分钟才五百多克。

要看你的电机和桨规格,动力富余和不足都会缩短续航时间。个人体会,1806和2204的电机配3S 2200 应该上6045桨,否则动力富余效率不高

网友:
打死我也不信2200  3.7报警能飞10分钟,打死也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电机和桨规格,动力富余和不足都会缩短续航时间。个人体会,1806和2204的电机配3S 2200 应该上60 ...

我就是用1806配6045

网友B:
那楼主700克,2200 3S,6045桨10分钟续航的数据不可靠,除非是贴地依靠地效降低油门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楼主700克,2200 3S,6045桨10分钟续航的数据不可靠,除非是贴地依靠地效降低油门飞的

我2206才用6045.7045太暴力,不稳。

网友C:
5寸桨试过吗,1806+6寸不能满油门,重机对马达电调都是考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5寸桨试过吗,1806+6寸不能满油门,重机对马达电调都是考验。

飞了半年了这个穿越。穿树林用不到全油门。电调银燕12a没见有什么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