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发帖,说明T插是种很不可靠的插头

楼主(2015-08-06):
一直想发帖,说一下 T插 是一种很不可靠的插头,这种插头通常新的时候很紧接触也很好,但是 不知道是不是假货横行的原因,我们手上的 T插 经常发生用几次过来就明显松动不说,最要命的是经常出现接触不良甚至接触不上的问题,有的时候扭扭可能就又好了,这是最害人的,要知道平时飞机就是巡航飞飞平均也要有5A左右的电流,大电流就别说了40多A的时候也是家常便饭,这样的接触状态本身就有问题,加之虚接又更容易造成插头的过热,加剧插头塑胶的软化,导致压片接触压力更小最终造成线路虚接甚至断开,不知那些因为断电导致丢机的弟兄们中间是否有深受其害的,一直觉得这是个非常恶心的安全隐患,我现在是都换成XT60了,当然XT60也是假货遍地,但是从结构上讲金属全接触的设计我想怎么着也要好过单边接触的T插吧,希望如此。

网友:
很久不用t插了。

网友A:
一直用T插,电调上的几千个起落没换,都没问题

网友:
T插原来都用在镍氢电池,用在遥控小车什么的电流比较小的情形,用在飞机上不能使。

网友:
大机器还是AS1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T插,电调上的几千个起落没换,都没问题

兄弟 你牛,我没有几千个起落,也就几百次起落,希望好运能一直伴着你

网友:
买回来的只要是T插  都换了XT60了   我主要玩车!

网友:
xt60用在22.2 v,t插用在11.1用于区分。t插质量差的是铁镀铜,一搓便知。如果插起来松动,就就要调整弹簧片了。

网友:
看来我得换xt60

网友B:
以前玩车T插就各自问题了,应该是山寨货,AMASS应该好很多,但没人差这几个钱

网友:
一直XT60  没出过插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玩车T插就各自问题了,应该是山寨货,AMASS应该好很多,但没人差这几个钱

正品xt60很容易看出来,插头上有amass标
而且正品并不贵,也就5块钱一对,淘宝山寨货大都4块多一对

网友:
大电流用as150或者xt150啊

网友:
t插给的印象也是这样的,我也打算整体换

网友:
表示没用过XT60

网友:
插头有寿命,要养护,不然,你懂的

网友:
我的t插很大力插进去很难拔出来为什么会松

网友:
t插  我买的有的太紧了    不是插不进去就是拔不出来   也都换xt6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