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10-3H官方推荐配重方案

楼主(2015-08-06):
A10-3H确实是一款用心的
云台
,这一波促销价格给力,设计理念,实际使用效果也都不错。
实际使用中碰到点问题,使用GoPro3正常使用,上GoPro4或者装滤镜重量上去点就会出现无法正常自检启动,甩头等问题。用大疆H3-3D没碰到过不管怎么换都可以正常稳定。
求官方推荐个配重方案或者教程吧提高云台兼容性。

网友A:
A10-3H 对重心 要求就是高点 我主要想关注 俯仰横滚 角度大 会不会 斗

网友B:
如果你镜头加重了,肯定会使俯仰前倾,所以在背面配重,可以用配重块或者硬币配重。

网友C:
我用蜻蜓一号,虽然重心不对,但可以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蜻蜓一号,虽然重心不对,但可以自检
蜻蜓我也用过~用几个电机和外国人的控制板拼起来然后调调参数,连电路板都暴露在外面的就拿出来卖了……根本不值那个价,效果也不好……

网友C:
我觉得不错,起码画面不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