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飞翔edge540,50E的动力配置

楼主(2015-08-06):
飞机是飞翔的edge540,50E,翼展1400,电调用天行者80A,电机我想用双天的4255EA,用多少KV的合适?配多大的桨?电池是4S还是6S,多少mha的?
这个动力配置将来希望也能飞德天的70E,extra330,翼展1500的飞机。
请帮助推荐一下,先表示感谢!如果你也有这款飞机而且用的电装动力,更希望你指导下我装机,加个好友联系下。

网友:
这个机精致归精致,也就是个航线机,不好玩。

网友A:
这飞机的操纵面都偏小,尤其是副翼小得可怜,只能算像真运动机,基本飞不了3D。翼展1400的话,用双天4250电机可以飞航线,4255更好些。

网友:
KV1000以下不知道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的操纵面都偏小,尤其是副翼小得可怜,只能算像真运动机,基本飞不了3D。翼展1400的话,用双天4250电 ...

那KV值怎么选?500还是700?电池怎么配?,谢谢。

网友:
这机不好飞啊。。 还是买国内主流的3D机厂家做的吧

动力用505kv 425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1110756938

网友:
6s 4255  配14寸桨, 双天4255 轴是8mm 大部分14X7桨是6,mm孔, 豪克的是8,mm。 不过你可以买GF的 自己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KV值怎么选?500还是700?电池怎么配?,谢谢。

不知道耶,我们这里用双天电机的都遇到过过热发烫和电机磁钢摩擦等问题,返修率也不低,不好跟你推荐,而且我也不知道KV怎么配桨,都是学别人的。一般双天4255电机配14X7桨,也有买恒力源4250电机的,KV大概500吧,还是用14X7桨。这级别电池一般用6S 26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