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都有哪几种1806 2300KV的电机支持4S电压?

楼主(2015-08-06):
除了MC1806以外还有哪种1806支持呢?  1450KV这种低KV的就不要介绍了!

网友A:
顺带用过4S的模友科普下,接4S电池后电调的BEC输出还是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带用过4S的模友科普下,接4S电池后电调的BEC输出还是5V吗?

电机出厂会标明支持电压,但也有标3S用4S也没事的。电调一般20-40A都支持4S,2-4SBEC输出电压不会变的,可以用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