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能飞吗?大家帮我参谋 参谋 谢谢~!了

楼主(2015-08-06):
请问大家这样的扳机适合新手飞吗?在就是用多大发动机 ~!欢迎 大家指导扣扣群:56931433

网友:
没接触过航模飞机?
那这个不合适,你去买塞斯纳泡沫的

楼主:
泡沫的很好飞吧~!?

网友:
新手算了,板机很灵活,更何况油的,新手更有点难度。先从滑翔能力比较好的飞机练起。

楼主:
什么机型能告诉我吗?欢迎来扣扣群:56931433  讨论  我就想和大神们  讨论下  欢迎来指导讨论

楼主:
我是新手不明白   能讲 的细节多讲讲嘛?什么机型  什么电机等等  新手都注意什么?麻烦了  叩拜

网友:
模拟器练得怎么样了?

楼主:
模拟器没问题了

楼主:
请问大神都不说话呢

网友:
一米多的塞斯纳,淘宝都有配好的电机电调,等这类滑翔机练到基本没问题了再飞油动的,油动一开始最好也从简单的上单翼开始

网友:
浪费钱  没经验的话 必炸 这个好灵活的

网友:
这款模拟器和现实差远了  我第一次也是这种机 模拟器也没问题 真要到飞的时候.....唉

网友:
冲浪者吧,这些板机很灵活的,用了做特技还可以,要是模拟器练习好了的话,而且暂时只是想飞飞航线的话,就入冲浪者没错了,而且冲浪者比较大,飞远了还能看见,还可以调整姿态。

楼主:
谢谢  除冲浪者外  还有推荐吗?

网友A:
这个一般2212电机足矣,固定翼KV值大一点,适合新手,玩废过一架,亚伯特板

网友:
板机入门的飘过

网友:
冲浪者平尾安装角不太好调,建议塞斯纳

网友:
新手就算了吧。推荐40级练习机,比如大金星,配40一55的二冲发动机都可以飞。
油机危险大、难度大,最好有人带。

网友:
我建议新手飞滑翔机

网友B:
楼主,即使你模拟器练的很熟悉,头几次飞油鸡,还是需要老手带飞几次。

网友:
新手飞什么机都得摔。
飞个便宜的吧。

网友:
40级大金星飞到可以自己起飞降落,航线圆,基本上可以开始练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2212电机足矣,固定翼KV值大一点,适合新手,玩废过一架,亚伯特板

你确定?这个应该是轻木板机

网友C:
飞过50级油动板机,其实很好飞,有基本功就可以,这种飞机对场地要求不高,胆大的可以吊机起飞降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过50级油动板机,其实很好飞,有基本功就可以,这种飞机对场地要求不高,胆大的可以吊机起飞降落

卧槽你真敢说话,有点基础就能吊机起飞、降落了?这是胆大胆小的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卧槽你真敢说话,有点基础就能吊机起飞、降落了?这是胆大胆小的事吗?

怎么的?我说的是有基础可以飞。飞好了可以吊机起飞降落,所以场地很好找,我以前都是这么飞的

网友C:
新手飞油动,要有老手带,工具要齐全,场地要宽阔,最主要的就是克服心理障碍。这种飞机速度可以飞的很慢,操控性也很好,所以只要手法没问题,就上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手飞油动,要有老手带,工具要齐全,场地要宽阔,最主要的就是克服心理障碍。这种飞机速度可以飞的很慢, ...

怎么定义新手?新到什么程度?没摸过飞机的也算是新手,会起降会航线的也算是新手。有基础会吊机也算是新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定义新手?新到什么程度?没摸过飞机的也算是新手,会起降会航线的也算是新手。有基础会吊机也算是新 ...

你这人有问题吧,我是说练好了可以吊机起飞降落,到你的脑子里就变成有点基础就可以,是我表达有问题吗?
何谓新手?自己定义。还有新手和飞油机有什么关系吗?我第一件直升机雷虎50油动,第一架固定翼阿波罗50油动,你要是觉得油机不适合新手,那我也不和你争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人有问题吧,我是说练好了可以吊机起飞降落,到你的脑子里就变成有点基础就可以,是我表达有问题吗? ...

啧啧,油大师好久没一起了,VISA怎么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过50级油动板机,其实很好飞,有基本功就可以,这种飞机对场地要求不高,胆大的可以吊机起飞降落

何必和他争呢,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不过那时候你胆子确实很大,所以现在俺技术还不及你当年的一半,哈哈哈哈

网友:
窝喷最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