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助!小飞机飞不起来!

楼主(2015-08-06):
今天做了一架P47,全重大概10克,翼展200mm。用412空心杯直驱46mm桨,2个电磁线圈舵机
手抛姿态挺好的, 一上电就打着转载了。
求前辈高手解惑,感激不尽!
另外我用的是0.06的镀银铜丝做舵机延长线,因为是裸线,感觉很难处理。电磁线圈是0.05的线,太容易断了

楼主:
而且感觉412带46桨 动力不是很足的样子

网友A:
请调整电机拉力线以及副翼略作调整抗反扭

网友B:
动力不足,起码要减速组,80桨。或用6mm减速组80桨以上。电磁舵延长线用漆包线,不会短路。

网友C:
小得可怜..不过挺好看的

网友:
反扭太大

网友D:
这么平直的主翼你也没副翼咋飞

网友:
好小的机机。

网友E:
请先给主翼做成有明显的上反角 调整好重心 手抛试试 就会感到和没有上反角的差别 下单翼机不控副翼不加飞控简直不能飞200翼展的迷你单翼机 为了好飞 尽量争取把控制到6 7克以下 如果没有做迷你室内机的经验 个人建议先做上单翼 控制重量很
重要 这些供参考

楼主:
好小的机机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tra=page%3D1&page=2

建议你看看这个帖子 32楼有我多年前的小室内机视频 那架2通道小双翼翼展200 飞行重量6.5克 还算比较容易操控

网友F:
1,动力不足;
2,要有10-15度上反角。
3,尽量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先给主翼做成有明显的上反角 调整好重心 手抛试试 就会感到和没有上反角的差别 下单翼机不控副翼不加飞控 ...

谢谢指导!

原来是3度的上反角,照片拍的时候已经摔脱胶了。。。。那我回家先做个上单翼试试~

另外求教一下,副翼是不是只需要掰一定角度就行?抵消反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调整电机拉力线以及副翼略作调整抗反扭

这个飞机是按照1.4米轻木飞机缩小比例做的。我用的就是原图的拉力线。是不是缩小比例需要重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不足,起码要减速组,80桨。或用6mm减速组80桨以上。电磁舵延长线用漆包线,不会短路。

412+46桨我是学坛子里那个做2战小飞机那个大神的。可能还是因为我做的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得可怜..不过挺好看的

其实手抛飞的还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平直的主翼你也没副翼咋飞

原来有3度上反角,拍照的时候以已经摔脱胶了。。。。我先试试做上单翼吧。

楼主:
除了小,没别的了。。。。先做上单翼能飞起来再说了。。。。不然就是一堆泡沫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动力不足;
2,要有10-15度上反角。
3,尽量减重。

恩是的,问题还挺多~今天回家改改再试试~周末可以折腾2个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