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下APM飞控,校正怎么这么麻烦呢

楼主(2015-08-06):
APM校正好狗屎啊,模型翻过来翻过去的,按理平衡只需用到陀螺仪就行了,翻来翻去你说要用加速度计,好吧加速度计用了个毛线啊,还是左飘右飘的。机机上面得顶个GPS,你还要翻过来保持水平,模型GPS那么高怎么翻过来平啊?难道还要扯掉GPS又翻过来?而且那个翻过来翻过去的参考图模型都不知你那机机哪个方向是机头,哎,老外做事也喜欢这样啊。
罗盘校正也是渣渣啊,不想说了。

像MWC,放水平直接遥控校正,多方便,罗盘也可以直接遥控校正,飞的比apm稳多了。

mwc一个32k的8位单片机,都能玩GPS回家,哎,这货和人家一样的传感器,还多个单片机,多个flash,也就如此啊。

光校正就被玩的无奈了,所以愤愤而谈,不针对哦。

网友A:
校准是有点麻烦,其实顶部的GPS,可以采用根部拧开螺丝能方倒支撑杆的那种,调试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A:
只要校准好了,APM飞起来还是很稳的。

网友:
apm 上机前就校正的。。。

网友:
单人类的校准,投诉他

网友B:
楼主绕道便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绕道便行了

哎,我只是把他和MWC做了一个比较,我也是嵌入式程序员,只玩开源控。

网友C:
竟然是嵌入式程序员   谁告诉你平衡只要陀螺仪就够   民用这个级别的电子陀螺仪精度完全不够好吗   需要加速度计融合陀螺仪数据

网友:
mwc刷个固件太麻烦了。你是程序员可能觉得没什么。我用mwc的时候还要去对着一行行代码看自己有没有弄错。apm有可视化的调整界面。像我这种没有编程看代码能力的也许更加方便。虽然大学的时候学过C和汇编。可是到现在都不知道学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是嵌入式程序员   谁告诉你平衡只要陀螺仪就够   民用这个级别的电子陀螺仪精度完全不够好吗   需要加 ...

按照这个传感器的分辨率,保持水平是没有问题的,加速度计也可能有参与平衡,但更多是调节水平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传感器的分辨率,保持水平是没有问题的,加速度计也可能有参与平衡,但更多是调节水平晃动。

短时间没问题   累计误差会越来越大   加速度计用于校正累计误差

陀螺仪应对瞬间的姿态改变     不行你把罗盘禁用以后   飞机静止放置几分钟   你会发现飞机的航向角度在偏移   不管怎么校准  陀螺仪的误差肯定在的

网友:
本来传感器校准方式就有六面和直接校准两种..
水平的简单..但是确保摆放水平很麻烦..六面不是必须摆的丝毫不差..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至于罗盘..原地转圈的校准的话一般不是那么准确...还有一点就是mwc的gps真心的无所谓...而apm很多gps..为了追求更好的效果肯定要那么小准了

要是apm开gps 模式也mwc拿样的话..校准 不校准的也不打紧了

网友D:
LZ是觉得APM校准麻烦??
我感觉APM还是可以的,也不是什么麻烦事啊!! 只要校准过一次基本上就不用在校准了
我飞了2年的APM 都是钉钉子,稳稳的,
MWC,我调PID调了大半年 浆都断了不亚于20对,都没调好,上天东倒西歪的,唉 烦了!
换了APM之后默认参数 一次成功 稳!!!!

网友:
别忽悠新人,apm比mwc,cc3d好不止多少倍了,嫌麻烦买闭源的商品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竟然是嵌入式程序员   谁告诉你平衡只要陀螺仪就够   民用这个级别的电子陀螺仪精度完全不够好吗   需要加 ...

我第一反应也是居然是嵌入式程序员

理论上来说,嘛,的确只需要陀螺仪就行

实际上,嘛,只有陀螺仪来实现自稳会炸的路都找不见(KK除外

网友:
你应该装机前就校准好

网友E:
APM本来就是折腾人,不喜欢烦的用什么开源

楼主:
研究了下,apm的算法还是非常NB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Z是觉得APM校准麻烦??
我感觉APM还是可以的,也不是什么麻烦事啊!! 只要校准过一次基本上就不用 ...

这位前辈现在pid调好了没,,,给张图让俺参考参考吧!!

对了,问一句,mwc要实现悬停是不是得开baro或者加个GPS?

网友D:
引用 网友E:
APM本来就是折腾人,不喜欢烦的用什么开源

开源就是开源,老外把源程序都公开了,
让玩家可以尽情的发挥优化代码 来挖掘更强大的功能和稳定性!
便于各位玩家之间交流探讨,(前提是必须掌握一定电子和单片机知识)
开源和商控不是一个领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位前辈现在pid调好了没,,,给张图让俺参考参考吧!!

不好意思早已拜托MWC了!
PID调的头晕~~~
APM从自制到组装期间都是一切顺利 完成爽飞~~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0619
在来看看の地视频总结

?from=y1.7-1.2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源就是开源,老外把源程序都公开了,
让玩家可以尽情的发挥优化代码 来挖掘更强大的功能和稳定性!
...

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早已拜托MWC了!
PID调的头晕~~~
APM从自制到组装期间都是一切顺利 完成爽飞~~

OMG!放上云台后真稳啊!,前辈能给我个制作apm的资料么?给个链接就成!我也想自己焊接个apm感觉成品价略贵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OMG!放上云台后真稳啊!,前辈能给我个制作apm的资料么?给个链接就成!我也想自己焊接个apm感觉成品价略 ...

现在的APM淘宝都白菜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APM淘宝都白菜价了~~

我又仔细算了下APM源件,发现果然是白菜价了,,,,自己焊接还不如买个成品来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又仔细算了下APM源件,发现果然是白菜价了,,,,自己焊接还不如买个成品来的好。。

自己焊接和买的成品现在也差不到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