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2能挂精灵3的相机吗?

楼主(2015-08-06):
大疆精灵2能挂精灵3的相机吗?看见有卖单品的了3千多呢

网友A:
纳尼?从没见到过呀,哪儿有?

网友:
楼主可以去大疆官网问问呀,那边客服回的更快更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纳尼?从没见到过呀,哪儿有?

万能的淘宝

网友A:
通过仔细的对比,感觉还是狗4的画质更佳~所以还是别纠结精灵3的云台相机总成了,H43D+黑狗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仔细的对比,感觉还是狗4的画质更佳~所以还是别纠结精灵3的云台相机总成了,H43D+黑狗4吧。

谢谢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

兄弟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试过?

没试过,但是精灵3集成度更高,而且 精灵3图传算是2,4g   精灵2的遥控也是2.4g 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但是精灵3集成度更高,而且 精灵3图传算是2,4g   精灵2的遥控也是2.4g 不安全

只是云台加相机没有图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云台加相机没有图传

那 能解决通电,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云台加相机没有图传

但是 3的云台是手机app控制俯仰………精灵2太麻烦了,还是买云台加gopro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 3的云台是手机app控制俯仰………精灵2太麻烦了,还是买云台加gopro4吧

有通道控制的  手机控制只是其中一个方式

网友C(2016-05-16):
我觉得要看精灵3 标准版的拆机图才知道里面接线如何。才能判断行还是不行。大疆客服当然说不行,说行还怎么坑你买精灵3。我上次买了大疆E300 动力套装也打客服问能否用2312电机。客服说不行要E310的电调才行匹配。结果自己尝试发现E300 可以使用2312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要看精灵3 标准版的拆机图才知道里面接线如何。才能判断行还是不行。大疆客服当然说不行,说行还怎么 ...

以后试试吧  谢谢你了  这么久还回我的贴

网友(2016-06-16):
云台和飞控通讯的呀,直接装上去没有自稳信号,用dji云台都是这样啦。这也是为啥大疆云台牛逼的地方,云台不是被动增稳,是主动跟着飞控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