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放电量有多少C?

楼主(2015-08-06):
手机
电池
放电量有多少C?有5C吗?有2块不用的电池,换手机时留下来的。能用做1806或者有刷380的动力电池吗?

网友:
一般是1c或更低

网友A:
1C应该还是有的。。不过还得在拆了保护板的情况下

网友B:
1806 试过用6片 1000mAh 电池 2S3P,做成 7.4V 3000mAh 的。
持续超过1C放电。

网友C:
1C对航模来说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