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9D是如何供电的

楼主(2015-08-06):
如题,要是R9D正常工作。电压应该在多少范围?是如何接线的呢?很基础的问题,谢谢

楼主:
是飞控通过信号线给R9D供电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飞控通过信号线给R9D供电的吗?

飞控有电源模块的可以飞控供电。比如大疆的。没有电源模块的需要UBEC模块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有电源模块的可以飞控供电。比如大疆的。没有电源模块的需要UBEC模块供电

谢谢回复。用UBEC模块供电,UBEC的输出应该接R9D的哪个通道?是任意通道吗?UBEC的输出应该选5V还是6V或是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用UBEC模块供电,UBEC的输出应该接R9D的哪个通道?是任意通道吗?UBEC的输出应该选5V还是6V或 ...

随意通道。

网友:
建议5v 实际5.2 6v怕超了

网友(2015-09-08):
接收机电压支持范围

您好!非常感谢您使用乐迪产品!
R9D,R10D电压支持范围:4.8~10V
祝顺心!

网友:
擦,卖家跟我说6v弄得我2s还得买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