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最近入了d10想入个mini cp

楼主(2015-08-06):
以前飞过977
虽然没飞过mini但是感觉mini应该比977轻 动作更细腻
大家觉得如何?或者入别的小鸡?
华科的小机用d10是不是都可以直接对频?

楼主:
1其实也想过120d02s 不过配件价格相对鬼 而且听很多人说原厂舵机很坑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我这控右手舵机方向
上下是左右 左右是前后
怎么改?

网友A:
我也入了d10 mini 不会调 不会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入了d10 mini 不会调 不会飞
不是有个贴子教怎么调的么

网友B:
华科的小机用d10都可以直接对频,关键是遥控器的选项和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