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遥控往前,飞机却往后退

楼主(2015-08-06):
apm遥控往前走,飞机却往后退,其他通道都是正确的,只有这个通道,奇怪奇怪真奇怪

网友A:
没认真看说明,这个通道要反向。

网友:
把pitch给reverse一下

网友:
那就反向一下呗

网友B:
把摇控器这个摇杆设置反向就可以了

网友:
设置遥杆方向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你飞控指向装反了啊?

网友C:
遥控器反着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反着拿就行了

原来升降舵要反着来

网友:
你的遥控器坏了,要不 送我吧,我正好想练练前后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摇控器这个摇杆设置反向就可以了

正解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认真看说明,这个通道要反向。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