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 关于pixhawk飞控

楼主(2015-08-06):
连接usb刷固件时必须电源供电才能连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单独接usb线的话连灯都不亮

网友:
估计usb供电不是烧了 就是有问题哈 不懂纯属猜想

网友A:
usb 接触不良? 问题不大吧 可以刷固件 那说明只是USB 的正极断路了 其余三根接触都ok

网友B:
同意一楼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