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ar one 深度测评装机

楼主(2015-08-07):
2015年新出了不少载机 ,先就最新上市的i-soar one 做深度测评分析
这是正品的包装箱,看起来很大气,FPV载机目前还没有其他厂家用心做过包装设计。

这是产品基本信息,不用多说了。
整个包装箱尺寸是0.92X0.42X0.43m

内箱是大小相捆绑,底箱是机身,内含装箱单。
先对应装箱单做一下检查,据说之前版本的飞机缺小配件时有发生(这里要吐槽一下)。
核对下来不缺。

这是上包装箱,主要是零件包和机翼中段,完成度还算比较高。据说之前的版本都是装好的,现在出货的怎么都不装了呢。

这是主要配件

外端机翼细节图
相对早期的版本,接合面做了一点改动,增加了一个限位卡口。预埋管为12mm不锈钢薄壁方管。实测抗扭性能和抗压强度都还不多。
使用方管想必是为了避免大展弦比机翼在高速飞行是翼面扭曲,这一点普通的挤压成型碳纤维管很难办到。

多有舵面都增加了层板加强,这一点在FPV载机上尤为重要,可以避免高速飞行时舵面失效的问题。早期的FPV飞机一般都是用户自己进行加强,这里看来应该是没有这个必要了。

驾驶摄像头安装位。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安装起来还是很简便的并且应该可以忽略风阻。
PS:这个镜头角度太高一点就完美了,这样可以看清飞机机腹,FPV第一人称起降的时候据毫无压力了。

这是PNP版本所有零配件

整个中段机翼可以看出是用4个M4螺丝固定的 应该没有问题,不需要用胶水。装好的飞机还能原样装回包装箱里运输。

这是其一买来的4S10000mah动里电池,看起来还不错。

重量820g,电芯起始电压压差0.001,相当精准!

这是上电池仓尺寸可以看出来还是比较富裕的。

这是最牛逼的地方20CX15CMX13cm的挂载位。3轴狗云台,2轴微单正射云台,或者全尺寸单反硬挂应该都没有压力。

可以看到底仓前段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作为副电池仓。

机头不同于市面上现有的飞机,打开头盖,可以看到宽大的层板,一来可以减小收缩后的运输体积,而来可以搭载三轴云台之类的设备。

这是机翼中段

可以看到前后由层板隔开,前段厂家介绍是电子设备仓,后端是降落伞仓。
在EPO FPV载机里降落伞仓还是头一次出现。

这是动力仓,可以看到尺寸空间也是客观的。

中段机翼骨架,与走线槽。中段机翼外端预留了GPS、航等、图传的安装位置,可以做到所有设备全都内置。

主电池仓,可以塞下4S20000

副电池仓仍然是4s20000

加上挂载仓再加20000!总的就是4s60000的挂载量绰绰有余。不过这是要4个小时呢还是5个小时呢还是6个小时呢,哈哈。

下面是装机工作,从中段开始

电机看着很精致。

全部完工后图上胶水盖上腹板,为了防止腹板翘起来先贴些胶带固定。

舵机安装在层板上

尾巴固定件,铝合金CNC喷砂氧化加激光打标,用料十足,相当有质感。

尾巴固定方式,可拆卸。

所有舵面均采用球头链接没有虚位。

基本装配完成

网友A:
无一粒文字作说明,何来评?只用秤称下重量和罢放一下尺子这也叫测吗?嘻嘻嘻,楼主我多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一粒文字作说明,何来评?只用秤称下重量和罢放一下尺子这也叫测吗?嘻嘻嘻,楼主我多嘴了。

写字可是很费力气的哟

网友:
等组装完试飞的视频

网友:
为毛我的包装箱是灰色的啊,  我的飞机中段安装不知道合理不,商家最好把图传,GPS线  航灯线都放上去 让我们看看。我的装好了,就等着天凉快些去飞了。

网友:
看起来号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不错,高端大气上档次。
慢慢等楼主盖完楼到试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写字可是很费力气的哟

楼主看来我看得太狼胎了,只看了你还没完成的贴。现在看了有文字说明的图片,我只能说,我受ISO有点中毒了,期待更多的评测说明,谢了。

网友:
这电池是要飞多久的节奏。。

网友:
这么多电池楼主准备飞到哪里去

网友:
这么多电池,打算飞米国去?

楼主:
这两天天气不好  稍后放出设备装机测评

网友C:
超级不好飞,机翼太长太软,飞着机翼就变形,导致副翼失效,必须左右大舵量打舵才能改出来。我现在都不敢飞了,因为飞控不会遇到机翼失效大舵量打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是好机,不过有些细节楼主说的有点过了,这包装还没有蓝宇的757-3的包装好看,还有那个机翼里面的不锈钢 ...

这段时间比较忙还没时间拍摄,刚才群里看到貌似官方最新飞行视频,先发出来解渴。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xNjU5ODI2NA==.html

网友E(2016-05-19):
這機我買一台,組好到現在還沒試飛,近期內應該會試飛.
想請問樓主,我秤我的空機重就2.8KG了,
你用六顆820g的電池,這樣不含飛控,總重已達820x6+2800=7720g

快八公斤了,這樣能飛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機我買一台,組好到現在還沒試飛,近期內應該會試飛.
想請問樓主,我秤我的空機重就2.8KG了,
你用六顆820g ...

哈哈 楼主只是展示一下空间吧  8kg要是不炸鸡的话 叙利亚真的应该采购上3-5000架 去当巡航 missile

网友:
舱盖、吊舱、机翼全都用磁铁,磁铁还是直接粘得,呵呵,

网友:
别光说好的,装机没遇到什么问题吗

网友F:
我的也基本装完了,只是这尾翼碳管固定就成问题呢,固定紧了不方便快拆,简单固定虚位不好解决,实在是两难的蛋疼

网友:
别光说好的,装机没遇到什么问题吗?比如尾翼碳管怎么安装固定又方便快拆呢?

网友:
时间过得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基本装完了,只是这尾翼碳管固定就成问题呢,固定紧了不方便快拆,简单固定虚位不好解决,实在是两难 ...

哈 当时没装完,所以没注意这个问题。不过也是好解决的,要重载飞行的话把中段机翼和机身粘住就好了,尾固定螺母用来限位,锁定尾管 主要靠中段的4个螺丝上紧压紧尾管,用手指推垂尾转不动就行了。收缩的时候送掉限位螺丝 和中段螺丝就能缩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 当时没装完,所以没注意这个问题。不过也是好解决的,要重载飞行的话把中段机翼和机身粘住就好了,尾 ...

前端短段碳管不需要粘接起来吧,如果粘死就不好拆装了。就这个设计的一点都不好

网友G:
这个飞机买了两架,第一架不知其特性,压坡转弯角度太大,直接垂尾从连接处断裂,飞机螺旋炸毁。
第二架装起来,飞过四五个起落已决定退役不会再飞了。
起初我对这个飞机的大容量仓身和自带伞仓与机身内部布局非常欣赏,但是用过后就觉得无爱了。

1,垂尾平尾连接的地方虽然用了金属件,但是整体结构强度真的害怕
2    尾管与机身的连接·····(或许我是小白理解能力有限,碳管上打个孔,一个铝座上攻个丝,再配个螺栓?就这样?剩下的全部靠两块泡沫夹着?我乐个去·····)
3,  确实自带伞仓,且也能够放下一个5KG的伞,(或许是我没见过世面,我已经买了最好最薄的伞,然后本着多年叠伞经验,放进去都会撑着盖不紧,而且您用一个小舵机控制开合我不说不行,但是至少中间一些,否则一边压住了 另一半翘着,万一空中吹开了怎么办?)或者仅仅只是一个噱头而已
4, 机身上多少磁铁?机翼连接靠磁铁?头锥与机身连接也靠磁铁? 我是个无线电白痴,但是我个人觉得是否磁性会影响罗盘?
5,飞过以后心里总是那么提心吊胆,机翼弹啊弹得让我觉得真的不敢飞远(至少我不敢),稍微坡度大点俯冲下降高度,机翼那种颤振让我两条腿也跟着颤抖···
这款飞机是我飞过几乎目前市场上所有机型最不放心的一款··
小学语文体育老师教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但是绝对是自己有感而发,也绝对不是凭空捏造··

纯属个人观点,往大家勿【喷】

网友:
新机看是漂亮了,可是装机时候蛋疼多的是,就一个尾翼碳管固定或方便快拆折腾不死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超级不好飞,机翼太长太软,飞着机翼就变形,导致副翼失效,必须左右大舵量打舵才能改出来。我现在都不敢飞 ...

是应该超低速飞一下可以,不敢高速,那肯定出问题,我的装机完后看着就有这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飞机买了两架,第一架不知其特性,压坡转弯角度太大,直接垂尾从连接处断裂,飞机螺旋炸毁。
第二架装 ...

同感同感,太同感了!!!

网友:
还是双子星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应该超低速飞一下可以,不敢高速,那肯定出问题,我的装机完后看着就有这担心

低速? 高速,空速大于80机翼颤振
低速35必进螺旋
抗侧风能力我就不谈了
机翼太软速度微加拉杆必弹(我飞过大悬展比的滑翔也没如此忐忑)
飞飞机是种乐趣,但是任何时候都让你不敢放心大胆的飞行真的是种折磨。
总之设计思路是好的,客户需求也分析的很到位,但是太多的细节需要去斟酌

我真的不是水军,我是个纯粹的玩家(模龄十几年,RC上面注册时间超过5000天,从小玩压燃线操纵到现在飞过的机型不下百架,FPV机型几乎国内能买到的都飞过),说这些以及之前所说的真的也不想去黑   I SOAR one
真心是觉得如今航模门槛比十年前低多了,新进了不少模友,土豪毕竟是少数,好多都是拿着自己的月薪省吃俭用买飞机的朋友,真心不愿意看到这些朋友掉入坑里
也真的希望模型厂家能做出综合性能更好的机器出来。

网友G:
楼主,我说太多您别生气·····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说太多您别生气·····

不生气探讨问题就是要广开言路

网友(2016-10-14):
引用 网友G:
低速? 高速,空速大于80机翼颤振
低速35必进螺旋
抗侧风能力我就不谈了

为什么我日此感同身受呢,今天装好飞了一下,完全就是提心吊胆,感觉这个飞机真心不好飞

网友:
机翼变形,不抗风最大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