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小弟紧急求助大桨夹断头球头螺丝怎么去除

楼主(2015-08-07):
  炸鸡后就这样了,奇怪的是大桨却没事

楼主:
忘记上图了

网友:
拿细点的钻头钻个眼,然后用螺丝刀拧一下试试,实在不行就换吧

网友:
炸鸡后  会有少许变形    建议换掉    花钱买个省心  安全    个人意见

网友A:
打个1mm的孔,用1.4mm的丝锥带出去~

楼主:
有这么细的转头?

网友:
有,不过对手艺要求极高

网友:
你是球头断了,螺丝在里面对不?

网友B:
如果没有上螺纹胶的话,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可以搞出来。找一支电磨笔,用和螺丝差不多的磨头,对着螺丝慢速磨,就可以把螺丝旋出来,如果旋不动,就用尖的磨头在螺丝断头出磨一条一字螺丝刀的痕迹,然后用螺丝刀拧出来。再不行就用钻头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上螺纹胶的话,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可以搞出来。找一支电磨笔,用和螺丝差不多的磨头,对着螺丝 ...

有螺丝胶

网友:
冷缩热胀。

加点温,会比较容易处理。

网友:
算了,直接换个旋翼头,冰人或飞越紧锁式大轴承版。

网友:
楼主还是换了吧 多少会有些变形。如果是飞越的话 也不会太贵的 花钱买个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