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C格氏电池电压问题

楼主(2015-08-07):
新买的4块电池有一块电压很不平衡 3.71-3.78-3.76,请问一下大家这电池是退给卖家换一块还是留着用?还有一块3.78-3.79-3.81。剩下两块都是3.78-3.77-3.78。

网友A:
建议还是退回换一块!如果嫌麻烦的话,先充满电,看放电结果后再说,如果压差还是出入大,再建议更换电池或者退回

网友:
几块钱的BB响测得很不准的。。。。

网友:
不要用BB响 用A6 A9 308DUO 406DUO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退回换一块!如果嫌麻烦的话,先充满电,看放电结果后再说,如果压差还是出入大,再建议更换电池或 ...

那另外一块3.78-3.79-3.81这点差别有没有关系?

网友B:
BB响不要相信  用A6用小电流平衡冲一下,很精准的 我现在有两块用了两年的1300 3S格氏 现在用A6冲 放电后电压还是差0.002左右的 你没看错 是0.002V 用几十块钱买的电显测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是BB响的问题。BB响有的真不行。

网友:
这种电池卖家会给你退么?BB响根本不准的,用电显测了再说,而且这压差也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另外一块3.78-3.79-3.81这点差别有没有关系?

BB响本身会有0.02左右的误差,差这点不用管,因为精度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BB响不要相信  用A6用小电流平衡冲一下,很精准的 我现在有两块用了两年的1300 3S格氏 现在用A6冲 放电后电 ...

确实是的,我用小电流充满以后再把电放到11.0v等回压以后电压3.83-3.82-3.84你看看还需要找卖家换不?这就是那块电压相差最大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的,我用小电流充满以后再把电放到11.0v等回压以后电压3.83-3.82-3.84你看看还需要找卖家换不?这 ...

测电压千万别用BB响,一开始测的时候,压差在0.02V---0.03V之间!有次我的电池相当离谱,单片电压是3.85--3.82---2.74,但是用万用表一测,单片电压为3.85---3.82---3.85,差点被便宜的电显坑了

网友:
这样的压差都算大的呀,晕的。
我入的ACE,第一两次压差都差不多有0.05V,第5次开始压差0.24V了,一直用的B6充,都充不到12.6V了。
不知道是电池的问题还是充电器的问题,刚入魔,手上就这一块电池。
坑爹的。

网友:
ACE电池包装都有5C字样吗?为什么我买的电池没有这个显眼的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