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osd不同步GPS状态,定位了显示0星

楼主(2015-08-07):
最近给F450加了图传和mini osd,现在做地面测试,有2个现象很奇怪,1是连了图传GPS就不能定位,要拔了图穿GPS很快就定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2是min OSD不同步gps的状态,即使GPS已经闪烁定位,mini osd还是显示0星。其他信息倒是同步的。地面站摇测也开启了。。。

网友A:
MINIosd 是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osd 是坏的吧!!

可其他信息都同步啊,油门,飞行模式,姿态之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其他信息都同步啊,油门,飞行模式,姿态之类

是极飞的飞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极飞的飞控吗!!

apm 2.8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什么情况!! 我也这样。。如何解决??
解锁前,姿态,飞行模式,仰俯水平,高度。。都显示(电量为0)
解锁后,电量和其他显示都正常

只有GPS一直显示0

网友:
APM 2.6 3.21固件
MINIOSD

楼主:
顶下,有高手帮忙结论吗?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次,只是那次把数传打开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次,只是那次把数传打开后就正常了

没有数传,也打开数传?

网友C:
遇见过,我的情况是链接数传后打开地面站后就有gps信息,外场不带电脑就无法更新gps,后来重新刷了估计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见过,我的情况是链接数传后打开地面站后就有gps信息,外场不带电脑就无法更新gps,后来重新刷了估计就ok ...

从2。2刷到2。4了,还是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2。2刷到2。4了,还是没用。。。。

当时忘了,好像也重刷过apm固件,调试的时候经常刷固件,最后忘了,你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数传,也打开数传?

我是有数传,所以仅供参考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非常恼火。

楼主:
再顶顶,看看有没有高手可以帮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