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7):
这东西干嘛的

楼主:
这是 mini cp里面的

网友:
老式的FM控的很多功能靠小一字来调节的,买的时候都附带的,就像PDA带写字笔一样。

网友:
其实就是塑料螺丝刀,用来调整MCP的主板感度旋钮。首先塑料对旋钮伤害磨损较小,其次塑料螺丝刀一般称为无感螺丝刀,铁的螺丝刀在某些情况下会因为人体的电流对调整的旋钮造成一定的影响导致当时调整的阻值是不准的,特别是涉及到波形、频率的地方调整,铁螺丝刀碰上去就有变化,所以调不准。所以有塑料的,也就是无感螺丝刀的出现。。。

楼主:
应该是对频~暂时没用过

网友:
mini cp主板上有个调节的旋钮,就用那玩意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