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求助

楼主(2015-08-07):
急啊

网友:
有没有更高清一点的图片

网友:
应该中间的是负极   两边的是正极

网友:
负是共地的,好找,正极就不好找了,找下一极,接二极管、保险之类的就是正极了一般

不知道对不,请高手指教

网友:
正极一般在中间,我瞎说的,焊错了概不负责

网友:
这不就是供电插头呀    上电   万用表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