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张新装的冰人 iceman 450图

楼主(2015-08-07):
最近进入了折腾模式,各种折腾。一直听说ICEMAN不错所以买了个冰人试试。话说这飞机真的不便宜。空机要1200 没有大桨 没有头罩 连个桨托都没有。不过装机后发现iceman果然不错。整机设计很合理。很多地方都颠覆了原来450pro的设计。而且装机过程可以用轻松加愉快来形容。整个过程4小时。包括调试+试飞。非常顺利。
前面说了优点,现在该说说缺点了
1.包装:挺好的飞机,连个像样的包装都没有。
2.说明书:这飞机没有说明书,没有就没有吧,最起码给个连杆的长度啊。所有连杆都是试着拧的。(还好我会,知道直机怎么调平。如果是首次接触直升机肯定会出现问题)
3.相位臂球头过紧,不知道磨合一段以后会不会有改善。
飞机配置:
iceman450 皮传
align 亚拓 325mm主旋翼
rjx 碳纤维尾桨
KST215斜盘舵机+KST565X锁尾舵机(7.4V高压供电)
好盈铂金V3 50A电调
align 亚拓 460MX 1800kv电机
达普6s 1200mAh 40C电池
上图片!装完飞机天都快亮了。有点儿累了,随便拍了几张。

混乱的桌子 装机 完成图

各位大侠凑活看吧。手机瞎拍的。装完了天都快亮了。也比较累了。

骚红十字盘+环绕舵机布局

iceman标识很醒目。配合亚拓蓝色桨 个人感觉还不错

十字盘和侧板上都有iceman的logo

再来个舵机的照片。

总结:飞机没问题,第二天就爽飞了11电 很好飞,很轻盈,声音也小。精度很高。设计也很新颖。如果能把表面功夫再做好一点的话,这就是一架精品450了。
以上个人愚见,忘各位大神猛拍!哈哈

网友A:
配置很不错~机机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很不错~机机也好

嘿嘿……谢谢~
其实很喜欢JR450EX 可惜太贵 没舍得买

网友B:
CQ、CQ、CQ,楼主也玩电台的?

网友:
这飞机太哇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Q、CQ、CQ,楼主也玩电台的?

哈哈 也玩电台 不过从接触航模开始 电台就玩的少了
DE BH1LNE VY 73 TU~~

网友:
有米米了也搞一架

网友C:
好机,好配置,只是感觉布线有点乱。

网友D:
看似不错, 不过,易碎舵臂怎么换??? 每次拆机??

网友B:
450是入门级,这么高配的配件也不便宜了,不如直接入个550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机,好配置,只是感觉布线有点乱。

布线确实乱 没办法了 传统接收机线太多。回头研究研究 把接收机放肚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似不错, 不过,易碎舵臂怎么换??? 每次拆机??

如果舵机臂碎了的话,需要拆调舵机才能更换。不过这种舵机布局比传统的pro布局好拆卸。机身侧板上有一个开孔,可以直接把螺丝刀伸进去拆掉螺距舵机下面的螺丝。其他的舵机螺丝都露在外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是入门级,这么高配的配件也不便宜了,不如直接入个550玩。

嗯嗯 大鸡肯定爽 哈哈 刚刚搞了一个fusion50。我还是新手 刚飞了一年多。打算用450多练习技术。

网友:
450的线就这样吧,没啥布的,地方太小

网友:
固定翼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