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线对jj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5-08-07):
安全飞行都要远离高压线,附近有高压线都禁止飞行,想请教一下各位,这个 附近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数值?100m?200m?还是1km?是不是还与机型大小 飞控等有关?与高压线伏数相关?
谢谢大家

网友:
100米没那么严重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测试10m左右没问题。

网友:
想问下寻线的无人机距离高压线1米多,失控概率多大,概率是有的,只要概率不高,肯定都有人尝试,再说,即使没有干扰,有谁能一直不炸鸡呢,炸鸡就是进步,学费是省不了的,但是该考虑的因素考虑全面,是必须的

网友:
我想说一年前我的飞场就是在110kv高压线下,每次我都是站在高压线下飞的,72M和2.4g控都没失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