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带桨震动!

楼主(2015-08-07):
  请问那些硬挂都没有果冻的选手,你们的电机加上桨后是不是全油门段都没有明显的震动啊?我现在电机当转动大约40%油门处就有明显的震动,过了这个点后到50%油门处震动又消失了。手摸机臂也感觉不到震动。请问这情况正常吗?这不是没吃过猪肉都没见过猪跑嘛。请各位硬挂都没果冻的大师说说看你们的动力系统震动的情况。

http://www.tudou.com/v/WvCrm5rJSs0[/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media]

网友A:
我也来学习一下。。。。。朗宇3508 700KV  加1240木桨。。。全程手摸能感觉到振动(航拍实际情况是低速是抖动、果冻,转速上去了反而就没有了)。。。。。。。。为啥有人硬挂都那么流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来学习一下。。。。。朗宇3508 700KV  加1240木桨。。。全程手摸能感觉到振动(航拍实际情况是低速是抖 ...

我目前是悬停很稳的  低速也还可接受。高速就抖的不行了,不是那种果冻。是晃动  我也不知道这晃动从哪里来的。云台用的G-2D  和 300多块通用狗台都有这个问题。不知如何是好了

网友B:
其实果冻这种东西成因论坛里有个帖子说的很详细 不是振动小就没有果冻 也不是震动大就有果冻 这个和相机帧率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果冻这种东西成因论坛里有个帖子说的很详细 不是振动小就没有果冻 也不是震动大就有果冻 这个和相机帧 ...

我的山狗只能1080P 30FPS 难道要降成720P 60FPS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山狗只能1080P 30FPS 难道要降成720P 60FPS么?

这个都不一定的  不过大部分情况 帧率高果冻会缓解或者消失

网友C:
电机和桨肯定是很重要。
此外,机架越小,刚性越强,越不容易震动,所以穿越机一般都能硬挂无果冻。
如果你的电机和桨都做得很好了,不妨从机架强度上找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和桨肯定是很重要。
此外,机架越小,刚性越强,越不容易震动,所以穿越机一般都能硬挂无果冻。
如果 ...

我觉得我的机架就是有点问题 用的材料偏软了

楼主:
http://www.tudou.com/v/WvCrm5rJSs0[/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media]
http://www.tudou.com/v/WvCrm5rJSs0[/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