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清单入坑怎样

楼主(2015-08-07):
不知道这搭配行不行,准备摄像机、显示屏暂时先不上

网友:
好像缺了点什么  楼下补充

网友:
充电器没见?

楼主:
之前玩越野已有B6,应该可以吧

网友:
桨,多买些,还得买的

网友:
我觉得飞控换naze32吧。现在玩naze32的人挺多的。cc3d其实也很不错的我现在用的就是cc3d。电池我觉得3s 1500的就好了。2200的话也有人用,但是1500的比较多吧。上面的都是我潜水看到感觉的。不对的都指正下吧

网友A:
显示器直接鹰眼锐视
电池不用买格式  摔几次坏了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直接鹰眼锐视
电池不用买格式  摔几次坏了心疼

电池推荐一款

网友:
九鸿还可以

网友:
怎么没看见电机和电调,还有遥控器个人感觉不太好
                                    是个人。个人!

网友:
电机和电调等

网友:
桨用蓝天的5寸桨,看你用5寸桨的话还是买乐天10A电调吧,银燕电调用过两回不好用!2204电机最好用LD或者飓风

网友:
3S电池花牌1500感觉最好
显示屏直接鹰眼一步到位吧
电机LD、飓风都OK,电调银燕12A3S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