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对角震荡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8-07):
cc3d 对角震荡是什么情况?就是2、4号电机的方向震荡。而且整个机机有时候会轻微震荡是不是P太小了还是什么情况?

楼主:
忘记说了是在手动模式的时候。因为自稳模式的时候震荡更加明显。而且之前看的那个调pid的视频都是在手动模式调的。我想了下手动模式应该可以排除自稳的参数的影响,最后再调自稳的参数。我不知道我这样调是不是对的。

网友A:
论坛里有个给力的cc3d参数  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B:
有时不是PID原因,查一下,马达,机臂,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不是PID原因,查一下,马达,机臂,桨平衡。

我现在飞控是加了减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个给力的cc3d参数  你可以找找看

我的鸡架是自己做的打算飞翻滚特技什么的。我试过用别人250的参数了。我的鸡鸡抖得很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鸡架是自己做的打算飞翻滚特技什么的。我试过用别人250的参数了。我的鸡鸡抖得很厉害。

坛子里的参数  用了都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的参数  用了都说好

大神,可否给个链接?我没找到在哪里呀。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