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急求教如何把遥控器改装成模拟方向盘遥控!

楼主(2015-08-07):
哪位大神会,给小弟发一个信箱!重谢!QQ49660853

网友A:
不晓得 我知道有个风雷盒子,玩飞机,不用遥控器,接飞行摇杆 节流阀 脚踏方向舵(USB)接口 飞行模拟摇杆,接入即可 但风雷盒子要1200元!!

网友B:
可以把对应的电位器接到摇杆上,

网友:
我做方向盘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