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空中的时候机壁有点发抖,定高定点飞机有轻微飘移,怎么解决?

楼主(2015-08-07):
H4 680
NAZA LITE
怎么解决 大家帮帮忙

楼主:
目前飞控感度是160 160 160 160 110 110

网友:
可能是天太冷。。。飞机感冒了

网友:
卫星角度

楼主:
什么卫星角度?是GP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卫星角度?是GPS吗?

你看下说明书,有介绍的,具体要看你偏移方向调转卫星

网友:
机臂抖调低参数试试  然后校准指南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卫星角度?是GPS吗?

说明书上说如果往左漂移,就把GPS的天线水平往右转动,反之则向左,好像没记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