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500

楼主(2015-08-07):
3508 380kv 1355APC MR   乐天40a  PIx飞控  整机 加6s 5300ma 30c电池 2350G 感觉重了   没多大减重的余地了

网友A:
PIX的线太讨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的线太讨厌了

是啊 反人类

网友:
pix完全没有工业设计啊,简直就是一群工程师随意的造型,怎么随意怎么来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国内的 Pix 衍生版本,可以多学习学习零度 Xplorer 的模块化设计。

网友B:
500的机器,都骨架成这样了,还是4轴。怎么会这么重?
我的Y6,上的1555的桨,才2340克

网友:
这个重量没什么问题,就这么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0的机器,都骨架成这样了,还是4轴。怎么会这么重?
我的Y6,上的1555的桨,才2340克

你电池多重的,什么型号电池。你自己说的是Y6机架,1555蜻蜓碳桨,4215  650KV电机,老版蜘蛛40A电调,APM2.5全套。
现在4S 5200MAH电池飞12分钟左右。起飞重量2800克。
他是6s5400的电池本身就比你4s5400的重几百克,总重2300多,不是很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电池多重的,什么型号电池。你自己说的是Y6机架,1555蜻蜓碳桨,4215  650KV电机,老版蜘蛛40A电调,AP ...

靠,记错了,空机2288.加个电池应该在2800左右,4S的
你还挺精哈,专门去找我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记错了呗,1700左右的空机重量。加个4S电池,2340差不多。
你还挺精哈,专门去找我帖子

我只是很奇怪,我装过很多个500 550左右的四轴机。用6s 5000左右动力级别的除非是特别偷轻的,重量在2300g是很正常的一般都在2-2.4kg左右是正常重量。如果偷轻的基本要么是电池轻了。要么是机架特别偷轻,我试过很多减重方法都不是很明显。
所以你说的重量让我非常神往,当然要去翻翻你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很奇怪,我装过很多个500 550左右的四轴机。用6s 5000左右动力级别的除非是特别偷轻的,重量在2300 ...

恩,不过楼主的也挺奇怪,怎么重成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不过楼主的也挺奇怪,怎么重成这样?

lz这机子是6s5300的电池 2350g非常正常只是没有什么偷轻而已。并没有超重。一点没错
6s5300的电池光电池重量就要700-800g。机子重量并不重,如果2350g还是含云台相机的话,这个机子等于空机才1.1kg左右算轻了。就算不含云台空机1.5kg,也不算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机子是6s5300的电池 2350g非常正常只是没有什么偷轻而已。并没有超重。一点没错
6s5300的电池光电池 ...

是的 空机 1100克左右   云台 小蚁相机  图传 300多克   电机格氏6s 5300 30c 接近800克了   还能减点 余量不大了  云台还能减 20多克   数传去了能在减20克  代价太高了

网友:
这重量正常 理论上能飞近30分钟

网友:
重量很正常 +1,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