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用A2自带接收机能行么(求带)

楼主(2015-08-07):
求带,我有飞控没遥控

网友:
可以使用,只要FUTABA调对模式就行,

网友A:
用 14SG 试过,可以对频。

提示一下,A2 抽的时候切姿态和返航都是没有用的,切手动可以救回。前几天连续抽了3次,每次都是切手动才受控。
不要为了省事把手动给设成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14SG 试过,可以对频。

提示一下,A2 抽的时候切姿态和返航都是没有用的,切手动可以救回。前几天连 ...

我知道可以对频,只是想知道用a2主控当接收好还是用fataba的原厂接受

网友(2015-12-12):
据说用7008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