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刀” 快爽,新设计的 EPP飞翼 多图制作过程

楼主(2015-08-07):
飞翼参数:
翼展800mm
起飞重量 230克
2s  3s  800ma 电池
多轴用的1806电机  2400kv  自己做的十字架
12A电调
兼容DSM2 六通接收机
4.5 、5寸高效硬桨
飞行时间10-30分钟
飞行速度20-80公里

做了两段视频 分别是高速机动飞行和低速低空飞行

高速机动用的是 双天3s800ma   4.5寸桨
http://www.tudou.com/v/DbRbPF6OdAc/&rpid=71135338&resourceId=71135338_04_05_99==.html
慢速低空飞行  双天2s 800ma  5寸桨
http://www.tudou.com/v/RwYUSssvyM8/&rpid=71135338&resourceId=71135338_04_05_99==.html

如何使用胶水
胶水用的是透明慢干胶,固化后有韧性强度相当好。这个胶水修复EPP开裂也十分的方便,掰开裂口灌胶后合上固定,过一个晚上就修好了。
EPP粘接需要两侧涂胶,先对粘搓一搓使胶水均匀,分开晾干3分钟后对粘加压,就可以达到初始强度,放置一个晚上就可以。
加强碳纤和电机座粘接办法,先在加强槽内部点上胶水,不要等胶干直接插入碳管或者压入碳片,清理一下挤出的胶水,然后在加强槽上面再点一些胶,放置一晚等胶固化。

清理干净加强槽内部的EPP剩料

副翼用2mm碳管加强

EPP铰链需要补强一下,减少炸机后断裂的情况。
铰链翼根翼尖位置都要贴上聚酯薄膜。

机翼上部用碳片加强。同横向的加强碳管构成三角形布局 减小翼尖扭转。

4个圆坑粘上4个磁铁

对粘两侧机翼

用横向碳管定位,但是不要粘接碳管,机翼对粘后一定要把碳管先抽出来,后面还要粘接电机座

电机座用层板制作的,先组合粘接好电机座

电机座和EPP接触的位置都要有胶水

电机座底部和机翼底部平齐。

不用等胶固化,可以继续下一步。
横向加强碳管一侧用EPP堵住

在加强槽内点胶,多点一下。

一边旋转一边插入碳管,最后还要在加强槽和碳管上面点胶,这样碳管上下都有胶水固定了。

开好舵机线槽

舵机底部点少量胶水。

调整好摇臂位置固定好螺丝后,放入舵机槽。

粘接上盖和底板,底板的作用是加强机舱强度、防磨、标示重心位置。
黄色箭头指向的地方一定要有胶水。
粘接过程:点胶------对粘一下均匀胶水----分开晾干3分钟-----定位对粘

箭头位置可能会有翘起,可以多等一会等胶再干一些,然后用力加压按住一会,就可以粘住了。
上盖粘接也是一样的情况

圆圈位置就是重心范围,箭头指向位置 底板边缘要和机翼后缘平齐。

盖上上盖在磁铁位置做好标记,可以压一个凹痕。

在凹痕标记相应位置粘上铁圈

为了调节重心 机舱最前面还要粘上20克的铅皮做配重。
电池固定扎带也要粘好。

在副翼合适位置开口插入舵角。

安装好舵角和拉杆

多轴用1806反牙电机和十字架

整理一下电线,用EPP粘接封闭一下。

翼尖小翼粘好加强碳片

两侧涂胶  晾干 对粘上去

机翼前缘粘上纤维胶带,用熨斗加热压一下,提高强度减少炸机损失。

设备放置情况

盖好上盖

整体重量

飞行调整经验

1、出于稳定的原因  重心位置比较靠前一些比较好。
2、改变油门大小如果有低头或抬头情况出现,可以通过微调副翼角度解决。
3、低速慢飞需要调整副翼上翘很多,这样飞翼就可以在一个比较大的仰角下慢速飞行,在低速的情况下操控性能依然很好。
4、需要注意的是低速达到一定的时候,机翼开始出现轻微左右摇晃的时候 基本就接近最低速度了。
5、飞行速度之所以可以在20-80公里这个范围,主要是通过微调副翼来实现的。
6、为了横滚准确快捷,副翼不要设置上下的差动,要设置成上下偏转角度一致。
7、摇杆曲线一定要设置水平一些,中立点附近不要敏感,这样飞起来灵活而且稳定。

8、一般飞翼降落速度都比较快,所以降落前要调整好副翼角度减小油门使飞翼保持大仰角慢速飞行,这样低速降落就安全很多了,既可以手接也可以直接落地,因为速度慢螺旋桨也不会损坏。

网友:
已经入手,等快递送到。

网友A:
多好的飞场啊,这是哪里的呢

网友:
这飞场让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好的飞场啊,这是哪里的呢

黑龙江东北平原,什么飞机都可以飞。

网友B:
看着不错哦,能上视距内FP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哦,能上视距内FPV吧?

微型图传正在快递途中,到了就做穿越FPV测试。

网友:
恭喜又出新品

网友:
片子做的也不错,尤其第一个,意境很美。。。。。。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