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银燕 SKYLINE32 标准版和高级版有无TX RX口

楼主(2015-08-07):
SKYLINE32标准版和高级版,搜遍淘宝和官方,都没有一张图表示SKYLINE32有TXRX接口。只有一个板载SWD接口,也没说明是否具有TXRX功能。应该是刷固件的口。
那么要接OSD和蓝牙是不是就必须用PPM接收机从RC口取UART2的数据?但如果这么接,CLEANFLIGHT的LEDSTRIP功能就被强制阉割了。。。。 银燕出来说明一下吧。解惑就入手了。

网友A:
你好,我们目前的简版和高级版是没有RX和TX接口,后面升级版本的简版和高级版都增加了这些接口。我们马上会推出升级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们目前的简版和高级版是没有RX和TX接口,后面升级版本的简版和高级版都增加了这些接口。我们马上会 ...

你好,这个月的模型展你们公司来参展吗?会带来升级版的skyline32吗

网友:
您好,今年我们不参加上海展。明年见

网友B:
剛收到 Advanced 版本,這個有 osd tx rx 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收到 Advanced 版本,這個有 osd tx rx 嗎?

之前出的版本是没有的,后续我们出的会支持有。

网友B:
以後都係唔好第一時間買新產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後都係唔好第一時間買新產品!

亲,产品都是一步步升级完善的,当然越升级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亲,产品都是一步步升级完善的,当然越升级越好。

你好我想问下line32怎么解锁ch123分别对应哪些通道.pmw1234的接线顺序是怎么样的左右上下对应pmw几

网友(2015-09-08):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问下line32怎么解锁ch123分别对应哪些通道.pmw1234的接线顺序是怎么样的左右上下对应pmw几

您好,说明书上有说明的: http://www.yinyanmodel.com/ch/DownList.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