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不插电池时电机用手转动有阻力

楼主(2015-08-07):
刚装的一台四轴,天行者40A电调(二手买的),电机朗宇A2212/980KV的(全新),一次炸机才发现四个电机有一个电机在不通电时是可以很轻松的转动,另外三个就很难转动的了,当插上电时转起来就感觉四个都一样了,电调都用遥控器做过了复位,但还是一样,请问有知道什么问题的大师说一下,谢谢。

今天把固定翼上的天行者40A拆下来换一个电调用,谁知这个也是没有阻力的,现在5个电调有2个没阻力的了,会不会是版本不同呢?

网友A:
插上电就一样了,那你管那么多干嘛,它是通电转又不是不通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就一样了,那你管那么多干嘛,它是通电转又不是不通电转。

也是,但就是想搞明白是什么原因,上次炸机就是往一个特别那个电机方向炸,不过是电压太低了才炸的,8.46V(忘装BB响了,飞的不高没看显示屏)。

网友B:
这个没事的  和你插线的顺序有关 如果你两根线在电调上插到了合适的位置  就会形成一个回路  转动时切割磁感线 产生电流 电流产生磁场反过来影响磁铁     这是电磁效应 。磁场产生的电场方向永远阻碍运动  我记得好像是这么说的    错了莫怪

楼主:
还有就是如果拨电超过半个小时以后所有电机都可以很轻松的转了,不是电调刹车的原因,不知是什么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事的  和你插线的顺序有关 如果你两根线在电调上插到了合适的位置  就会形成一个回路  转动时切割磁 ...

不知是不是插线的顺序问题,但一定是MOS管短路了电机的输出电流,所以转起来就重,不插电调时所有电机都是不会难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事的  和你插线的顺序有关 如果你两根线在电调上插到了合适的位置  就会形成一个回路  转动时切割磁 ...

不知是不是插线的顺序问题,但一定是电调的MOS管短路了电机的输出电流,所以转起来就重,不插电调时所有电机都是不会难转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是不是插线的顺序问题,但一定是电调的MOS管短路了电机的输出电流,所以转起来就重,不插电调时所有 ...

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那就说明了一个电调是有问题的了?还是有别的设置没设置好啊,我四个电调都做了复位了的。

网友:
我也碰上过这情况,炸机摔坏电机修复后发现四个电机用手转动力矩不一样了,差距很大.是一摔退磁了还是别的因数没搞清楚.我这是在什么也没接的情况下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说明了一个电调是有问题的了?还是有别的设置没设置好啊,我四个电调都做了复位了的。

不是你电调有问题 你不信的话 你把所有可能的电调插线方式都试下  肯定有一种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事的  和你插线的顺序有关 如果你两根线在电调上插到了合适的位置  就会形成一个回路  转动时切割磁 ...

快速测试电机好坏也可以用这个办法,短路电机线路有阻力证明线路通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速测试电机好坏也可以用这个办法,短路电机线路有阻力证明线路通畅~~~~~~

快速测试无刷电机是否断路(好坏)的一种方法:短路任何两根或全部三根~~~~你试下~~~可有意思了~~换新话题!!!!

网友D:
电机可以发电的,当输出线有负荷的情况下转动有阻力是正式常的

网友E:
你这可以肯定是电调带电了
处理办法步骤:
1.断开电源(短接电源接受端5次每次3S以上)
2.对电调接受端进行短接(5次每次3S以上)
3.检查飞控输出端是否有输出(断开控制)
4.对电调接受端进行短接(5次每次3S以上)
5.对电调输出端进行短接(5次每次3S以上)

如果飞控输出有电压或者电流 对飞控进行复位。复位方式见我头像高压复位3.3-5V一般。复位5次以上再静置12小时以上一般即可解决

网友F:
遇到类似情况  但是不影响飞机飞翔,也有可能是机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电调有问题 你不信的话 你把所有可能的电调插线方式都试下  肯定有一种就是这样的

试过了,有阻力的还是有阻力,没阻力这个电调还是没阻力,应该电调的事,但飞起来正常,怪事了。

楼主:
今天拆固定翼上的下来测试,怪了!这个也是没有阻力的。5个里面有2个没阻力的,版本问题?

网友(2015-11-07):
电调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可以肯定是电调带电了
处理办法步骤:
1.断开电源(短接电源接受端5次每次3S以上)

什么方法都不用,直接断电30分钟后测试就不会有阻力了,但下次用时刚断电还是有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遇到类似情况  但是不影响飞机飞翔,也有可能是机械原因

确认是电调的问题,但没有拆来来查看,因为飞行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可以发电的,当输出线有负荷的情况下转动有阻力是正式常的

最后确认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是电调问题,但没有拆开来研究。飞行是没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电调问题,但没有拆开来研究。飞行是没问题的。

采取排除法,对比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采取排除法,对比筛选

还没拆,不过我觉得可能是那个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拆,不过我觉得可能是那个大电容的问题

试试就知道

网友H:
你不插电的时候    另外三个电线有至少两根接触到一起了  ~~~  分开你转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不插电的时候    另外三个电线有至少两根接触到一起了  ~~~  分开你转转试试

都是插到电调上的,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