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能否给个布线方案

楼主(2015-08-07):
第一次做船都不知道该怎么布线了求大神们给个布线方案  船轴边上的洞用什么补上呢?

网友A:
看着舒服   不要碰到软轴就行

网友B:
补洞用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洞用AB胶

嗯嗯 谢了  顺便帮忙看看  怎么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舒服   不要碰到软轴就行

纠结电池放在哪里

网友:
1图电调哪里的隔可以切了电池可以放那里壳可以用玻璃钢加固下

网友C:
水刀装反了,应该在船体右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刀装反了,应该在船体右侧。

安在左边不行吗  已经固定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在左边不行吗  已经固定好了

会影响水刀进水的!!

网友A:
哪里有水刀吗没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水刀吗没看到啊

没安水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