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功放增程

楼主(2015-08-07):
准备入手FPV设备,其中增程部分准备用2.4G的功放,看大家一般都用2W的,我想买个5W的效果不是更好(辐射应该不是问题,对讲机都是5W或者以上,天天不都开着),有谁用过的给点建议,谢谢啦!不知道2W空旷地方大概能有多远?

网友A:
对讲机频率低,2.4高频就是另一码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讲机频率低,2.4高频就是另一码事了。

是的,对讲机是433的,看样还是不能用大功率的,估计也就2W了,谢谢

网友B:
估计至少也得几十kw你才可能感觉到不适,2w 5w都在一个数量级上,一定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至少也得几十kw你才可能感觉到不适,2w 5w都在一个数量级上,一定没事的

如果2W能飞到5公里以上,也就凑合了

网友:
用过 433增程  开800mw  飞过 5km

楼主:
呵呵,想省钱,2W功放便宜的不到100

楼主:
都在用433吗?感觉用功放的人不多啊

网友C:
对讲机只有按键讲话才有5瓦功率发射,天天开大半时间在接受状态,不存在辐射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讲机只有按键讲话才有5瓦功率发射,天天开大半时间在接受状态,不存在辐射一说。

那2W应该问题不大吧,估计也能控制5公里左右

楼主:
看过以后对辐射多点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以后对辐射多点了解

辐射有没有危害,只跟频率有关,不跟功率有关

网友:
出个2w的功放
实测天上4公里远
送两米馈线、降压模块

网友D:
我在用2w功放,效果蛮好的不比433差,至于辐射完全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用2w功放,效果蛮好的不比433差,至于辐射完全不用担心

谢谢,今天买了个5W的,已发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买了个5W的,已发货

  你好 我想问下,  遥控器加了功放之后,图传没有那么远  你咋整

楼主(2015-09-06):
引用 网友E:
你好 我想问下,  遥控器加了功放之后,图传没有那么远  你咋整

1.5W图传,目前3公里无雪花,以后再试试更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以后对辐射多点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2W能飞到5公里以上,也就凑合了

2.4G0.8w能飞6公里没有失控,接收机天九

网友F:
引用 楼主:
都在用433吗?感觉用功放的人不多啊
飞多轴建议2.4G功放。飞固定翼建议433。刚扰的因素不是一个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