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鸟问题,带缓冲腹腔的减震有什么优劣?

楼主(2015-08-07):
这种????油多变硬了??

网友:
这个哪里用的

网友:
硬不硬。要看裏面的避震油的稠度。應用不同場合用不同稠度的避震油

网友A:
一般用于阻尼减震器那里面是个弹簧顶着一个活塞。
原理的话,如果轮胎遇到地面凸起的部分,靠本身的油压活塞吸收,然后根据阻尼速度靠预载弹簧恢复
但是如果突然遇到一个凹坑,靠主腔油压活塞的阻尼可能来不及让减震器回弹下去,这时候副腔里的强力弹簧推动活塞让油压把整个主腔活塞往下推,而不是通过阻尼减震活塞孔来慢慢回弹
经过了凹坑之后本身重量再把这个副腔活塞压回原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于阻尼减震器那里面是个弹簧顶着一个活塞。
原理的话,如果轮胎遇到地面凸起的部分,靠本身的油压活 ...

就是说有腹腔的回位更快多谢,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车载摄像头震动较大,能不能靠软避震来减小震动??还有什么减震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