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日本手,请高手讲解下动作要领

楼主(2015-08-07):
我日本手,请高手讲下动作!

网友:
我右手油门,顶

网友:
没什么要领,按图在模拟器上反复练习。
1、不是每个机型都能完成这个动作。重心靠后、方向舵、升降舵和机身侧面积够大的机型更好做。至少应能很容易完成侧飞和"原地正筋斗(名字忘了)"的机型才行。以前用油动板机能很容易做,用像真3D机难度会大很多。
2、 方向舵和升降舵不一定是满舵。树立一个概念,此时方向舵起升降作用,升降舵起让机机绕轴转动,副翼一般不动,但姿态不对时可微调一下。

网友:
这个我感觉飞机太短做不来,原地筋斗有的机做不出的,尾舵舵效很重要。另外下降这个是汉诺螺旋吧

网友A:
爬升阶段要结束时,根据不同的动力情况,不一定要收尽油门,此时只要飞机上升速度接近为零,带点油门对紧接着的方向舵右舵将飞机改到横置有好处。
飞机横置后紧接着满油门+下满舵(升降舵推到头),此时飞机的升降舵面如果够大或者动力足够强劲,飞机就会以副翼为轴心转动起来并降低高度,如果升降舵面不够大,或动力不足,飞机转动半径会增大,太大时就没有什么可看性了。
满油+下满舵后,看飞机的下降程度用方向舵调整,所以此时方向舵不一定左满舵,甚至可以不打方向舵。(我的天翼15E就不用打方向舵),旋转下降的过程中,如果飞机不能保持侧立,用副翼做修正。
改出时只要收油即可,其他保持不变。就可看到飞机画大螺旋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爬升阶段要结束时,根据不同的动力情况,不一定要收尽油门,此时只要飞机上升速度接近为零,带点油门对紧接 ...

谢谢!正在练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爬升阶段要结束时,根据不同的动力情况,不一定要收尽油门,此时只要飞机上升速度接近为零,带点油门对紧接 ...

谢谢,正在练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