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点起落架,降落时老是弹

楼主(2015-08-07):
前三点起落架,降落时老是弹,求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降落要轻,方法是贴地平飞一小段,高度保持20cm-30cm。然后轻收油飘降即可。

网友:
降落的时候速度快一点,保持升力,然后慢慢就下来了,降落的时候微微抬头比较不容易跳

网友A:
降低前起落架的高度,最好把前起落架改成跪式减震的

网友:
多练练着陆复飞就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前起落架的高度,最好把前起落架改成跪式减震的

我是在模拟器上飞的F16,老弹,自己的航模是电动米格29像真机,还没飞过,前后起落架都是跪式的以前从来没飞过固定翼

网友B:
可能要有点适当的“拉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要有点适当的“拉飘”。

“拉飘”什么意思啊,低油门慢慢拉升降杆吗

楼主:
是不是后起落架先着地就没那么弹了

网友:
速度快才会跳速度慢下来就没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拉飘”什么意思啊,低油门慢慢拉升降杆吗

应是着地前轻轻把机头拉起一点,让后轮先着地,前轮后着地,类似树叶漂落一般。

网友:
多练习降落,找降落时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是着地前轻轻把机头拉起一点,让后轮先着地,前轮后着地,类似树叶漂落一般。

我的是这个机,起落架太低了,后轮先着地会擦尾,请教怎么办啊

网友B:
那就只好把起落架做高一点,或者把后起落架再向后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只好把起落架做高一点,或者把后起落架再向后移一点。

新手,根本不会自己弄,但谢谢好意,非常感谢

网友:
还是好好练习模拟器吧,练到一想模拟器就要吐的感觉后,在上真机,要不然秒炸,

网友:
新手先不要飞这个

网友:
弹是拉升降多了还有速度可能慢了

网友C:
发个后轮的图,我看看怎样修补一下后轮

网友:
1、这种机型不适合新手,改用翼载荷小的模型练习。2、前三点式起落架,正确的着陆方式是后轮先着地,如果前轮先着地,多数会弹跳,要正确着陆,只有多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后轮的图,我看看怎样修补一下后轮

请问这可以改吗?

网友:
要学的东西很多很多呐,同学门共同努力吧。。。。。。

网友D:
楼主魔起步就玩涵道战机只是跳,已经很好很好了,呵呵。。。。。。。

网友:
后轮先着地,高度降低要慢,快了肯定弹。前轮着地不是断就是翻

网友:
反复练习平飞通场,寻找失速点,把通场高度不断降低到地面位置,你就神功大成了。

网友:
无能为力

网友E:
这个吧 多练是一方面 但是要知道怎么降才有的练
每种机型的降落速度是不一样的 太快了不好控制 太慢又失速摔下来
降落完美的 表现是几轮轻轻擦着地面降落 而不是 离地面二三十公分时候摔下来
如果楼书控制不好涵道机的话 可以先从比较飘的机型练起 比如塞斯纳
降落要飞一个降落航线 对准跑道 然后就是收小油门 让飞机缓缓下降 切记 不能推杆  飞机离地面20公分左右的时候 应该是接近你面前的时候
伴随飞机降低高度 可以继续收油门 此时注意拉杆 让飞机微微抬头  这个动作 不仅仅是让接地时 主起落架先着地  也是很有效的 降低下降和前行速度的方法
保持抬头姿态 继续收油门 期间调整升降舵角度 飞机会缓缓下落 几轮着地时可以完全收油门  升降舵可以保持一段时间 有助于持续的减速

网友:
换个长的金属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魔起步就玩涵道战机只是跳,已经很好很好了,呵呵。。。。。。。

呵呵呵,你看高我了,我是模拟器跳,真机已经摔了一次了.............惭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吧 多练是一方面 但是要知道怎么降才有的练
每种机型的降落速度是不一样的 太快了不好控制 太慢又失速 ...

网友:
呵呵,多练,多多练习。。。。。。(互勉)。。。。。。

网友:
进场慢速,然后轻接地。飞机的速度不要太快!

意思是在降落的最后,距离地面1米左右的时候,拉杆抬机头,让飞机仰角变大,下降率变小,尽量平的落在跑道上。
而“拉飘”是指拉平动作太大,也就是拉过了,导致飞机接地前在地面上方平飘,甚至正上升率,此时应该及时改平,如果技术不过关,最好复飞

网友:
落地瞬间稍微拉杆,推点小油

网友F:
看机型,看速度,涵道三角翼飞机基本都是第5边把油收干净,飘落眼前时拉杆,看速度适当补点油,拉杆直到后轮着地,然后用方向调整飞机,避免撞了马路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