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威1000mw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5-08-07):
新买的图传,正常接12v电后,显示视频大概5秒,然后信号中断,显示器出现雪花,然后马上恢复信号,之后就大概以2秒的间隔不断的信号消失,信号恢复两种状态切换,红灯也一直在慢闪。请问有人遇到这个问题么?

网友A:
应该是功放烧了,引起5v短路,我有一个,也是一样的,换了功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功放烧了,引起5v短路,我有一个,也是一样的,换了功放,就可以了

你是自己换的,还是返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自己换的,还是返场的?

我是自已换,你新买的,就返厂嘛

网友B:
我有过,我接了4S供电之后就这样了,估计是烧了,然后返厂了

楼主:
可能是那天糊涂了,后面两周,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出现过,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过,我接了4S供电之后就这样了,估计是烧了,然后返厂了

这个1瓦的图传好像是宽电压的吧?我也接过4S,暂时没问题。

网友:
打这个电话0755-66656939,欧姆威公司的,我跟你的问题一样,上个月刚买的通电后就是这样,欧姆威公司说是发射里面有个东西有问题,让我联系卖家换新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