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问题请教

楼主(2015-08-08):
拿到新买的AT9也有几天了。这几天在研究中,发现几个问题想要咨询下(我飞电直)

1:一般的控的特技模式是normal,idle1,idle2这三个,AT9里面还有个idle3。我想请问下这个idle3单纯的是第三个特技模式么?
2:我按照教程将AT9的油门保持设置好了,但是还有问题。现在只要不是在normal模式下,油门保持就没有用。也就是说在idle1,2,3中油门保持无效。这个很危险啊
3:是不是只要进了idle up就是进入了混控模式?好好的一个特技莫名其妙写成了混控,让我这个飞直升机的压力很大。又不是固定翼
4:希望乐迪厂家能发一个详细的关于电直设置的方法。之前论坛里贴出的那个视频对于直升机模式描述的太少。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这个太高级用不到”。。。。。。
5:回传模块中有两组插回接收机的插头,有啥子区别么?说明书没写我也查不到
6:回传目前只支持电压,啥时候才能支持别的功能,比如GPS,温度和转速呢?飞电直的需要知道实际转速啊。
7:我控的滚轮在处理数字变化选项时经常出现错乱。比如我需要一直顺时针滚滚轮增加某个数值,我这里经常的转着转着数字就又变小了,就像反转了一样,一会数字又变大了。有时候滚菜单也是,往右转动菜单有时候往左转。总之就是左转转右转转才能转到我想要的那个选项上。不精准。
8:我的nornal和idle1设置的差不多,除了曲线不同都一样。但normal油门就是不转,idle up后才转。和油门保持无关。咋回事?

目前关于油门保持和特技我是这么设置的。我只用normal和idle1,idle2.这是我刚才问的第一条的补充

还有,这个混控下面粉红色的时间表示的什么啊?

由于我本人用过的好控不多,所以以上问题在很多人看到比较幼稚,在此我表示不好意思了。
希望乐迪厂家给与以上8点给与详细的回答。谢谢啦。。
BTW,控很给力的说。两个R9D两个SBUS,一个连接VBAR一个连接MB。线少了之后感觉世界都清爽了。

8月10日更新。自己换了一个接收,重新设置了一下,目前2,8问题解决。其余问题还希望厂家回答。谢谢

楼主:
睡前自己顶下

网友A:
这么复杂,只能不懂帮顶了

网友B:
虽然不用这种控,帮你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只能不懂帮顶了

谢谢。有可能是我说的复杂了。其实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用这种控,帮你顶

嗯嗯。谢谢啦

楼主:
乐迪啥时候可以回复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您好!
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1. idle3也是同idle1, idle2一样的为第三个特技模式呢;
2. 已解决
3. 进入idle up后主界面分别显示的是NORMAL,HOLD油门保持和idle 1-3,没有显示混控的
4. 电直设置教程视频我们后续努力再找一些放上来
5. 回传模块左边是接电池,右边上面四排是连接接收机,下面四排针接其他回传模块

6. 其他模块的功能我们在想办法直接内置到遥控器中呢,工程师正在进一步研发中哦
7. 这个问题烦请咨询我们售后MM QQ:2853979638让售后人员帮您处理一下呢
8. 已解决

祝顺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迪啥时候可以回复一下啊。谢谢了

欢迎加入乐迪RadioLink官方群:334960324哦,群内常驻多位大神级玩家,经常讨论各类技术问题的

网友C:
图中粉红色处时间为 系统时间,即显示遥控器从第一次打开到当前的总使用时间(时,分)
T1/T2:显示<定时器一、定时器二>的计时时间(分,秒)
MT:显示每一模型开启的时间(时,分)
这三个时间都可以通过长按END键来清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粉红色处时间为 系统时间,即显示遥控器从第一次打开到当前的总使用时间(时,分)
T1/T2:显示的 ...

好的谢谢你。我联系售后了,我的控返厂了。今天刚寄回去。谢谢你们这个高效率的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我联系售后了,我的控返厂了。今天刚寄回去。谢谢你们这个高效率的处理。

不客气,应该的
祝爽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应该的
祝爽飞哦

我收到返厂回来的新控了。谢谢。不过新控真的还没有原来那个号。原因如下。1,屏幕下方漏光。2,软件版本不是最新。确定这是今年7月产的新控?图在下面……我不想再返厂换控了啊…真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收到返厂回来的新控了。谢谢。不过新控真的还没有原来那个号。原因如下。1,屏幕下方漏光。2,软件版本 ...

您好!
根据您的图片看到您的遥控器屏幕不是漏光的哦,那条白色的线是屏幕的边框呢。
确定您的遥控器是最新款7月出的新机子哦,我们出厂的版本都是目前测试最稳定版本V1.1.5的,后面的升级程序目前都是测试版本,如果有功能上的需要的话都是需要模友自己下载升级的呢。
祝顺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根据您的图片看到您的遥控器屏幕不是漏光的哦,那条白色的线是屏幕的边框呢。
确定您的遥控器是 ...

不太可能是边框。哪有边框一段亮一段不亮的。而且我之前那个AT9就没有这个情况。之前返厂的AT9在我刚买到手的时候版本就是1.8s,这个返修给的新控反而是1.5版本的。不太能理解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可能是边框。哪有边框一段亮一段不亮的。而且我之前那个AT9就没有这个情况。之前返厂的AT9在我刚买到 ...

您之前买的1.8S版的应该是商家升级后卖出的,我们所有AT9出厂给到商家的都是V1.1.5版本的哦。(试想如果商家都有1.1.8S版本了,不可能厂家还会有旧版本的,厂家都是一批卖完再做新的一批,不会积压库存的)其实不管是哪个版本,遥控器的硬件和功能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固件版本不一样。
如果您在我们官方群里面就会知道,所有我们出厂的都是测试最稳定版本V1.1.5,其他升级固件目前是测试版本,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自己下载升级的。因为很多模友要求购买的AT9为最新版本,所以很多商家会自己升级到最新版本再卖的。
如果还有疑问您可以咨询我们售后MM:QQ  2853979638或者拨动电话0755-88361717-824,帮您更及时的处理问题的,谢谢!
祝顺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之前买的1.8S版的应该是商家升级后卖出的,我们所有AT9出厂给到商家的都是V1.1.5版本的哦。(试想如果 ...

好的。我已经升级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已经升级好了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