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炸机修复试飞作业

楼主(2015-08-08):
着手维修P1有一段时间了,之前发过一帖。其实这次与其说维修不如说是利用闲置设备升级顺便换壳,目前此机的定位已经从教练机变成了廉价航拍机(专门接那种几百块钱一次的活)这几天闲下来,又折腾了下小蚁和OSD,调整参数,目前维修工作基本完成。

加装N1 OSD后书桌上的惨状,还好通电一次成功

小蚁有个菊花还是不错,直接拧在云台上,可以更精确的调整重心,减轻云台电机负担

穿越机上用得很多的创新科200mW图传,完全够用

为了不花更多的钱上云台,所以换了天地摔9,而且个人一直认为小蚁和精灵比较配

当然这一切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精灵1的起飞重量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1200克。dji老款2212电机在这个负载面前明显不行了,留空时间也锐减到5分钟左右,经过几次感度调整,目前飞行状态基本稳定。

以下调试基本完成后的试飞视频

此次试飞得到结论有四:
1、两轴云台的稳定性还是一如既往的不怎么样!
2、视频两分半钟左右扣拍时云台抖动。降落后查明是因为相机AV线太短,延长视频线后问题已经解决。
3、OSD速度、升降率两个数据存在较明显的延时,现已将OSD上的高度传感器更改为气压计,然并卵。
4、动力不足!动力不足!在视频的三分四十六秒处下降率达到了7m/s,然后机身剧烈抖动,大补油稳住。对于1200克的重量,就算用9450桨,P1的动力也是力不从心,以后的下降时应尽量控制油门,避免快速下降……

值得一提的是,不像其它飞控可以将每个P、I、D分开设定,大疆飞控的感度虽然简化了调参过程,但遇到复杂情况是还是有点那个什么。这次我主要以大疆naza v2手册上450机架的建议感度为基础,配合X1通道远程调参的方法进行调整。
需要向大家请教的问题是:可否通过进一步的感度调整来避免出现快速下降并抖动的情况?
以上!

网友:
建议LZ换成新款2312电机和9450吧,这个样子电机超载容易出事

网友:
快速下降产生的抖动很难消除,

网友:
云台太重,我用5400的电也是这个重量,可以飞16分钟左右3。6报警

网友:
小蚁相机清晰度不错啊!

网友(2015-12-16):
5分钟的续航能拍啥啊?上去就得下来,要不就没电掉下来了

网友A:
楼主你好,小弟刚才澄星的cx20的坑里面跳出来,才收了一个2手的精灵1,看了看大家对精灵2,3的各种吐槽和毛病,小弟想问问,精灵1会不会也和2,3一样,毛病一堆,是不是每次飞都要校准指南针,我以前的澄星,最大的问题就是失控,距离太短了20来米,加了2w增程也没超过150米,但好像买回来就没有校准过指南针,无论在哪,有次去海边,离家500多公里,没校准还是失控返航很准确的回到身边,所以请大神对精灵1做个评价,说说这个机子的长处和问题,小弟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小弟刚才澄星的cx20的坑里面跳出来,才收了一个2手的精灵1,看了看大家对精灵2,3的各种吐槽和毛 ...

吐槽归吐槽,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不会卖得这么好,更不会有这么多人吐槽(相比之下吐槽cx20的人反而要少些吧
每次起飞前指南针校准是一个良好的习惯,就像每天早上起床刷牙一样,其实就算是辈子从来不刷牙的人也不一定会病死。
但是每次更换飞行场地或者在飞控发出提示的时候校准指南针还是有必要的。
cx20我没用过,但是个人认为精灵1最大的优点就是价格便宜,电池也很便宜,换用9443或者9450桨之后,如果只是硬挂相机和图传的话还是可以飞得比较猛的,续航能力也可以达到10-15分钟。
因为用的是200mW图传,所以也没有飞太远过,一公里左右是无压力的。
其实很多人买精灵1是冲着里面的naza v2去的,就算飞机不想要了,里面还有个一千大几百的飞控可以拆下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吐槽归吐槽,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不会卖得这么好,更不会有这么多人吐槽(相比之下吐槽cx20的人反而要少些吧 ...

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吐槽归吐槽,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不会卖得这么好,更不会有这么多人吐槽(相比之下吐槽cx20的人反而要少些吧 ...

澄星cx20,用9寸桨,挂山狗和200毫瓦图传,顶天6分30秒,8寸桨5分钟,2200的电池,图片是,最后一次飞行,距离100,高度100不到,没有osd我不知道电压是多少,我那天是9寸的桨,我在5分钟的时候返航,留1分钟防止发生意外,还就在这个时候,失控了,失控返航开始,就这么慢慢的,飞啊飞啊,飞到没电了,离地面15高度坠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吐槽归吐槽,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不会卖得这么好,更不会有这么多人吐槽(相比之下吐槽cx20的人反而要少些吧 ...

师傅,精灵1在不改电池仓的情况下,最大能放多少毫安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师傅,精灵1在不改电池仓的情况下,最大能放多少毫安的电池

悟空~2700mAh的塞进去已经很困难了,还是老老实实用2200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悟空~2700mAh的塞进去已经很困难了,还是老老实实用2200的吧

谢师傅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悟空~2700mAh的塞进去已经很困难了,还是老老实实用2200的吧

师傅,又来打扰你了,请教一下,精灵1,v1,v2飞控怎么区分,两者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大家一听是v1的就说不值钱了,谢谢

楼主:
naza lite卖999 V2卖1999
不过现在lite可以自己刷成v2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 lite卖999 V2卖1999
不过现在lite可以自己刷成v2了

师傅,我买的精灵1到手了,有几个问题,1,从大疆网站上下载的软件链接不上,2,解锁启动电机左前和右后转,另外2个不转。但是推一下油门就好了。如果大神有空,还请留个联系方式,小弟万分感觉

网友B(2016-05-05):
精灵  1   ,9443  ,200mw图传  ,小蚁 ,2轴云台   ,2700 自组电池   ,起飞重量 11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灵  1   ,9443  ,200mw图传  ,小蚁 ,2轴云台   ,2700 自组电池   ,起飞重量 1105.。。。。

你好,你的能飞多长时间,我也有精灵1,想改。

网友(2016-09-07):
你好,学习了帖子启发很大。请教你,天地飞9如何与nazav2接线,需要设置吗?谢谢!

网友:
我的精灵1正在改造中,电调叠焊MOS管,电机升级2214(还没到),三轴KBM云台+G3相机,电池准备组装还没选好卖家。不知楼主是否换了机壳?

网友:
自从半年前精灵1炸指南针故障炸鸡后就没再碰了,前几个月摸索指南针的电路,终于修好了,试飞 返航 什么的都正常了,可惜不敢再飞了哈哈~,提醒楼主, 飞机尽量离电脑和电子设备远一点,有磁场干扰的远之又远最好, 定期查看指南针模数大小

网友:
橙星Cx20卖得那么贵,贵过精灵3standard了

网友:
LZ这个用PMU了吗,用的话如何与N1OSD连线呢?

网友(2016-10-11):
精灵一代 (不外加接收器的情况下)可以加装云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