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木条做虾艇

楼主(2015-08-08):
这种木条做虾艇 怎么做防水 然后用什么胶水可以粘住木条

网友:
这种木条那么粗!你能跑得动么?

网友:
先502随便固定一下!再在合缝哪里涂上AB胶吧,用清漆里外都喷上厚一点,防水

网友A:
楼上说的对!也可以船体粘接好后在船体刷环氧树脂把薄玻璃纤维布在外面糊一层这样就更结实了!然后刮腻子打磨平整。说实话你这木头有点重

网友:
这好像是普通的杂木啊,做起来一定结实。

网友:
三合板就可以了

网友:
我留意到在种专门用来包装水里的木箱,那种木片用点心机估计是不错的材料

网友:
只能用做龙骨

网友:
LZ不会想着做个实心的船吧,呵呵

网友:
你是想做个模具然后做玻璃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也可以船体粘接好后在船体刷环氧树脂把薄玻璃纤维布在外面糊一层这样就更结实了!然后刮腻子打 ...

环氧树脂是哪种的啊 我看淘宝卖的好像是喷的啊 你怎么说是刷的? 还有玻璃纤维是刷了环氧树脂后贴上去还是怎么用啊 谢谢啊 我是第一次做这个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氧树脂是哪种的啊 我看淘宝卖的好像是喷的啊 你怎么说是刷的? 还有玻璃纤维是刷了环氧树脂后贴上去还 ...

其实就是哥俩好树脂胶有大桶卖的  刷了贴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