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第一次尝试翻滚与树林穿越

楼主(2015-08-08):
模拟器练了两周了 空旷地带也敢看屏幕飞了  但是还没试过翻滚与树林穿越 今天鼓起勇气一起试了一下  虽然最后炸了 但是都成功了 。实不相瞒第一次进树林,全程手抖的厉害。

问个问题:为何我RATE感度调到540了 翻滚速度感觉好慢  大神们的视频我看翻的都干净利落,我已经掰杆到底了,还是感觉慢吞吞,录像第一视角更明显,而且掉高严重

鉴于上次直接上传原片有童鞋反应小蚁这录像风声大的跟打雷一样,这次就用edius随手剪了一下,加了个背景音乐(简直糟蹋这么大气的音乐:p, 视频所有素材为一块电池一个起落)

楼主:
PID都没调 也不会调 都是用的默认参数 改了一下RATE感度  感觉还是会抖(也可能是我手抖导致的。。)

网友A:
飞的已经很溜了,楼主能否晒下配置。

网友:
感觉翻的很平滑

网友:
这飞机能飞多高多远?多少钱买的?一定很贵了要好几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已经很溜了,楼主能否晒下配置。

下一步希望找到抖的原因并消除  感觉PID完全不懂怎么去调。。

配置:
QAV280碳纤机架
银燕12A电调
银燕2204电机 6寸桨
CC3D
600mW图传
2200mah电池
索尼700线摄像头
小蚁相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一步希望找到抖的原因并消除  感觉PID完全不懂怎么去调。。

配置:

和我的250配置一样。你的 CC3D 起飞后会跑偏吗?
还有你的油门曲线有设置吗?我没设油门曲线,机子下降时很暴力,可以说是砸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250配置一样。你的 CC3D 起飞后会跑偏吗?
还有你的油门曲线有设置吗?我没设油门曲线,机子下降 ...

不会跑偏   油门曲线也没设 什么都没调 就调了个RATE感度

网友A:
我的250起飞就跑偏,需要手动随时纠正。不知道什么原因。

降落的时候,吊高太快,推油门拉力明显不够,会掉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50起飞就跑偏,需要手动随时纠正。不知道什么原因。

降落的时候,吊高太快,推油门拉力明显不够, ...

我有时候起飞也会偏  但是起飞后 就基本稳住了  你是不是重心不对或者水平校准有问题?  我的理解是 解锁时一定要尽量水平

降落估计你是太快了 四轴一定要慢点降落 不然有下洗气流  油门推到顶升力可能都不够

网友B:
背景是什么曲子?

网友C:
楼主练习了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练习了多长时间

第二次看屏幕飞

不过freerider模拟器练了蛮久 得有十几小时吧  第一关沙漠能跑到10.4秒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景是什么曲子?

the new earth 背景音乐

网友:
不错啊,也想入个穿越,不知道好不好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