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模拟器的兼容性

楼主(2015-08-08):
家里的老台式机报废了,现在准备换Macbook Pro 15新款。本来打算着装win7的双系统,去了实体店才发现双系统只能装win8。在此问一下,g7和凤凰之类的模拟器能不能兼容win8。 谢谢

网友A:
G7与win10 64位是兼容的,我现在就是这个组合。
现在MacBook pro可以装Win10了,你可以试试。
貌似能折腾得起MacBook pro的,不差钱搞台台式机。
马云家大把3k左右的主机,真四核+16G内存+SSD硬盘+独立显卡,性能比MacBook pro要强大,起码显示器比15寸的大,玩起来过瘾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G7与win10 64位是兼容的,我现在就是这个组合。
现在MacBook pro可以装Win10了,你可以试试。
貌似能折腾 ...

哦 那我试试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那我试试 谢谢

我折腾了一台老款27寸苹果显示器,2560*1440分辨率,配了台AMD8320(八核)+R9 270X显卡+16G内存+512G SSD的主机,SSD不分区,把win10+G7.5都装SSD里面,什么特效都调到最高,飞起来的效果真的很好。

相对于我那台13寸MacBook pro,除了视网膜屏,别的都跟渣渣一样,完全没有在它上面装模拟器的欲望。

不过你的MacBook pro装了win10后,再用miniDP转DVI(VGA)在原来台式机大屏幕上玩还是可以的,起码比在15寸显示器上玩得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折腾了一台老款27寸苹果显示器,2560*1440分辨率,配了台AMD8320(八核)+R9 270X显卡+16G内存+512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