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JR控 DSX7, “SUB TRIM”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8-08):
求助: 求解::  谢谢·谢谢!

能稍微的详细点最好,

网友A:
就是舵机中立点点电子微调,比如你的舵臂和你想要的位置相差一点,你通过机械微调发现精度不够,那么电子微调可以帮到你。subtrim就是电子舵机中立点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舵机中立点点电子微调,比如你的舵臂和你想要的位置相差一点,你通过机械微调发现精度不够,那么电子微 ...

噢噢,意思就是相当于  遥控器上的舵机微调拨动按键一样的意思对吧?

网友B:
这个是内微调,按道理来说应该在飞之前就用subtrim调平舵面,遥控器摇杆旁边的微动开关是用来在飞行时实时调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噢,意思就是相当于  遥控器上的舵机微调拨动按键一样的意思对吧?

对!! 但是比舵机微调更精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内微调,按道理来说应该在飞之前就用subtrim调平舵面,遥控器摇杆旁边的微动开关是用来在飞行时实时 ...

噢噢。。。非常感谢!!!

D/R & EXP    大小动及指数功能,又是什么意思?  ?这个有点复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但是比舵机微调更精细一点

噢噢。。。非常感谢!!!

D/R & EXP    大小动及指数功能,又是什么意思?  ?这个有点复杂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噢。。。非常感谢!!!

那 ”D/R & EXP    大小动及指数功能,又是什么意思?  ?这个有点复杂么· ...

是大小舵量 你可以设置2套舵量 然后自己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大小舵量 你可以设置2套舵量 然后自己切换

这个我就不打好理解了, 点击进去 它是有一个曲线的,和 TRAV ADJ 舵机行程量的界面很不一样。 里面有三个选项,下方两个选项调动时 曲线也会跟着动,我真心还是不大懂??? 另外,您说的切换,飞行时就能切换对吧,实在遥控器上的的那个位置  收放起落架旁边还是左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噢。。。非常感谢!!!

那 ”D/R & EXP    大小动及指数功能,又是什么意思?  ?这个有点复杂么· ...

大小动作及舵量,建议熟读说明书。。。开关我不知道是哪个,因为我只用过天地飞华科尔福特吧,一般是可以自定义的吧

网友C:
最通俗的答案在此贴的11楼。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2394&highlight=EX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通俗的答案在此贴的11楼。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2394&highlight=EXP

嗯嗯,看了,基本懂了,但是 我还是不大会设置。 算了,不动它了,其实 我主要就是想弄明白,这个选项设定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通俗的答案在此贴的11楼。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2394&highlight=EXP

我也不飞 很细腻的特技等···。 比如 飞高速飞行和高速俯冲,应该 用不用这个EXP功能无关紧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