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与690到底买哪个?

楼主(2015-08-08):
1.s900比690便于携带
2.s900拍摄效果好,690云台偏都
3.s900把飞控单买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好吗?

请高人指导

网友:
这张图告诉你

网友:
1.问题:1.s900比690便于携带

   回复:飞行器在自己需求的环境条件下能否正常稳定工作才是最重要的,既然需要S900和M690这样的机型工作就不要考虑便于携带,还是对比一下整体的携带整洁和运输安全性谁能高切实一些。

2. 问题:2.s900拍摄效果好,690云台偏都

    回复:我曾经也用S900,你要说S900拍摄效果好,还是S900的云台比较?效果好取决于相机调参、飞行手法及云台操控。要说S900云台性能,呵呵,我直接告诉你算了吧,不是调试问题,那云台卡顿已经是通病了,您也可以上网多了解和听取一下我们这些曾经使用过的用户心声。S900最让人郁闷的是云台啊。

3.问题:3.s900把飞控单买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好吗?
   回复:套机的飞控和单买的飞控其实都一样,所以没有好和不好。

总结:购买多轴首先要考虑自己需求范围,然后再去了解飞行器飞行稳定和其性能,其次对比同等级的机型价格,详细查阅多方了解各台的优缺点,最后入手后千万不要着急飞上天,因为飞行器的首次检查和个人飞行手法及日常维护都是直接决定了飞行器的服役时间。我现在是M690的用户,近半年飞下来,云台稳定,飞机无任何问题,各方面都很稳定。还购了台470放后备箱,有好的景色,马上杀上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想入470 请教
1、m470挂gopro需要配多大的电池可以较好的匹配重心?10000mah电池满载(挂云台和相机)巡航时间多少?8000mah和6000mah呢?
2、G2云台能否控制航向?能否360度旋转?不能的话可控范围是多少度?能否用其他云台(需要osd)。
3、我的遥控器是futaba t14sg,需要匹配多少通道的接收机?(包括云台控制和改装电动起落架),请推荐接收机型号。
4、我身处北京,亚拓在北京的限飞区域是什么?离开限飞区域后我知道限高700M,还有其他限制吗?
5、想了解亚拓的GPS芯片是什么?DJI坑爹的6m真心够了,亚拓是m8n?此外,论坛中已有因为罗盘干扰失控案例(突然向一侧猛飞且不受控),那么亚拓的飞控安全相比DJI或零度强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想入470 请教
1、m470挂gopro需要配多大的电池可以较好的匹配重心?10000mah电池满载(挂云台和相机) ...

1、m470挂gopro需要配多大的电池可以较好的匹配重心?10000mah电池满载(挂云台和相机)巡航时间多少?8000mah和6000mah呢?
回复:电池我认为6000比较合理,自己也用6000,曾做测试,你上10000都没问题,亚拓的电机够给力,但考虑到毕竟是4轴又是只搭载GoPro所以过大的电池并不能达到超长续航时间,6000精准一点说暴力飞8分钟,悬停13-     15没问题,实际也需要结合电芯的品质决定。

2、G2云台能否控制航向?能否360度旋转?不能的话可控范围是多少度?能否用其他云台(需要osd)。

回复:不能控制航向,但能微调,360度不行,毕竟是单控,360没有意义,参数PAN指向为340度,能搭载其他云台,但我建议还是用G2,毕竟一台飞行器和建议云台都是经过厂家严格测试的,G2入手几乎不需要调试,没有像G3那么严格。

3、我的遥控器是futaba t14sg,需要匹配多少通道的接收机?(包括云台控制和改装电动起落架),请推荐接收机型号。
回复:14SG足够足够用了,我个人建议你是用6208够了,能满足云台控制和收放起落架。

4、我身处北 京,亚拓在北 京的限飞区域是什么?离开限飞区域后我知道限高700M,还有其他限制吗?
回复:在北 京的限飞区域我不是很了解,希望多了解地方相关限飞规定。无论什么限制,都能有办法屏蔽,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个人是坚决反对这样的方式,所以不能告诉你,毕竟世上没有后悔药。

5、想了解亚拓的GPS芯片是什么?DJI坑爹的6m真心够了,亚拓是m8n?此外,论坛中已有因为罗盘干扰失控案例(突然向一侧猛飞且不受控),那么亚拓的飞控安全相比DJI或零度强在哪里?
回复:我只是一个模友,不是亚拓的技术总监,所以GPS芯片我无法回答。罗盘干扰失控案例我个人还没有碰上,但的确是有,我想或许环境和飞行器都有50%的可能性,我也不能肯定,如果真是飞行器问题我想亚拓这么大的厂家应该会给用户一个回复或处理方案。在飞控安全方面我觉得使用的保护方案都是大同小异,飞控好不好还是看飞行的稳定,我个人喜欢效率,特别是拍照,亚拓的迅猛不是盖的,从一个取景点到另个点随心所欲。

*我的意见和见解只提供参考,毕竟每一个模友的飞行手法,环境及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m470挂gopro需要配多大的电池可以较好的匹配重心?10000mah电池满载(挂云台和相机)巡航时间多少?80 ...

非常感谢如此详细的介绍

网友:
亚拓多轴我全有

网友:
买亚拓就对了

网友:
个人喜欢亚拓470

网友C:
回4楼:14SG的话,建议用7008接收机,花十几块钱买根电压传感线,就可以在遥控器上显示电压了,还可以震动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4楼:14SG的话,建议用7008接收机,花十几块钱买根电压传感线,就可以在遥控器上显示电压了,还可以震动 ...

非常同意P-47的建议。

网友:
H680机架用亚拓APS-M飞控替换了原来的naza v2飞控,调好感度目前飞的很爽。还在试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