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使用dsm卫星接收机 减重好方法。

楼主(2015-08-08):
使用dsm2或dsmx卫星,可以很好的减轻穿越机的重量,省去了一个接收机和许多线的重量。更重要的是,只要你的遥控器支持,他可以有无数个通道,且它的重量加上线只有1.5克。cc3d使用的是五伏的供电,而卫星使用的是3.3伏的供电,所以我们需要一个1117,3.3伏的降压模块。教程在这里:tudouCC3D接卫星对频成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2738  里面有对频方式的视频。

网友:
这思路很牛逼啊

网友A:
遥控距离有多少

网友B:
卫星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DSM2很多是山的,距离多少给个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距离有多少

看你发射机的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M2很多是山的,距离多少给个参考吧。

我这也是山的,10mw功率有100米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卫星是什么型号的?

dsm的卫星都可以,比如dsm2和dsmx。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也是山的,10mw功率有100米以上

穿越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越应该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你发射机的功率了。

15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w

600m有了

网友D:
1117最好两边都接上电容,不然容易烧

网友:
现在不要这么麻烦了,新出的cc3d有独立的dsm卫星接口,直接插上就能用,不用降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17最好两边都接上电容,不然容易烧

烧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D:
电压波动

楼主:
好,多大的电容合适呢?

网友:
一般是两边都并联一个10uF电容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不明觉厉。待高人出详细教程。

网友E:
dmss的卫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dmss的卫星可以吗?

好像飞控不支持啊,只能Dsm系列的。

网友:
最好一边结一个电容,在tb买3.3稳压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波动

对了再请教一下电压波动是有什么引起的?

网友:
卫星?这什么东西

网友:
1117的典型电路中是要来两个小电容的。应该是为了防止浪涌。。。

网友F:
这里扫盲一下!卫星接收是地平线下属子品牌spektrum的一个特有技术,是用于减少大型飞机由于自身的结构和布局而导致出现信号盲区情况的一个设备。而本职来说,微型就是一个独立的接收机,只是在对频的时候需要用到主接收,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主接收和卫星接收是可以同时接收到发射的信号,起到一个控制信号冗余的作用。也就是说,当主接收一个不小心挂了,卫星接收正常的情况下,飞机还是完全受到控制的哦。这样大大的提升了飞机的安全性。(在美国飞机炸了人赔钱是好厉害的。。。。)目前国内遥控厂除了华科尔的开源固件和富斯的th9x可以玩这个以外,其他的还没有用类似技术。(天九用橘子头dsm2发射也可以的)这里的卫星!跟GPS的卫星没有半!毛!钱!关!系!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cc3d apm mwc 这类外国开源飞控为什么都会不约而同地支持spektrum 卫星呢?这时我不经意的想起此吧里的一位小伙伴说spektrum是哪里产的山寨控。。。我笑而不语。。。。

网友:
miniCC3D是不是可以直接连DSM2卫星?在线等,急!

网友:
好贴,这下錯,問題只在於它可有多遠?

网友:
6oom玩穿越可差不多

网友:
什么是卫星接收机

网友G(2015-09-30):
引用 网友F:
这里扫盲一下!卫星接收是地平线下属子品牌spektrum的一个特有技术,是用于减少大型飞机由于自身的结构和布 ...

补充一下------JR的DSX7等遥控器,也可以使用“卫星”,因为是dsm2制式,说是与spektrum技术同盟。
支持“卫星”的除了你说的,还有V-Bar、K8、iKON、MB。飞直升机的更清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补充一下------JR的DSX7等遥控器,也可以使用“卫星”,因为是dsm2制式,说是与spektrum技术同盟。
支持 ...

不玩直升机,对直鸡设备不了解。

网友H:
不用降压,直接插前面的接口,出来就是3.3V电压。27-35元的山寨卫星,都可以飞100m以上,我玩直升机飞大航线,从没飞丢过